solidworks求解

楼主(2011-08-15):
这神马情况,向各大虾求解

网友A:
谁知道你干吗了,不过既然提示要装入.net frameworks,那你就装吧

网友:
这个好像是一个装三维软件的类似于平台的东西,必须有,而且级别低了也不行,下载一个装吧,一般的三维软件或是什么的本身带这个,它会先装。

网友:
就是,把那东西装上去不就完了嘛~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谁知道你干吗了,不过既然提示要装入.net frameworks,那你就装吧

关健是用着好好的为什么会这样呢?已经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