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找一个检验平面度的检验平台,大家推荐一下

楼主(2011-08-15):
想找一个检验平面度的检验平台,大家推荐一下。

网友:
要看你检验什么用了,可以考虑用大理石平台

网友:
在平台上挖个孔,放个传感器探头就可以了。定做一个,批量大的话这个蛮好的。

楼主:
谢谢大家的指导,已经找到。买了个铸铁的。

网友:
铸铁容易生锈 国产加工粗糙 还是大理石的好

网友:
大理石的,不易变形,铸铁的容易生锈,如果时效处理没做好,长时间会变形,检出来看平面度就????

网友:
当然大理石的才是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