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沟球轴承的密封形式如何选取

楼主(2011-08-15):
深沟球轴承的密封形式分为:防尘盖型 非接触密封圈型 接触密封圈型,但对于用在什么场合不太了解,有懂的朋友解释一下吗

网友:
一般情况下都是用非接触或轻接触

网友(2012-04-07):
根据原理我分析,防尘盖型用于尘土较多场合,接触型用于转速不高,非接触性用于转速高。求正解

网友:
防尘盖是金属的,对使用环境温度高的适用。

网友(2012-05-11):
赞同3楼的说法,一般就是这样选择密封形式的。

网友:
看转速,看防尘要求,综合选择。样本都用转速。

网友A(2012-07-02):
密封要是能不漏气就好了

游客

网友:
高速的时候,还必须要能漏气,不然盖子会爆掉

网友:
引用 网友A:
密封要是能不漏气就好了

谢谢指导

网友:
有什么轴承可以防止漏气的啊

网友:
铁盖主要是起到防尘作用,胶盖是防水防尘作用,胶盖的密封性能要比铁盖的好,但是相应的转速要比铁盖的低。
同样材质的密封,接触式的密封效果要好于非接触式,但是转速接触式的要低于非接触式的。
如果只是在一般情况下,区别都不大,只是胶封的价格要贵过铁封的价格。
如果有任何FAG方面的问题,可以咨询我,应该都能给予帮助,谢谢!

网友(点评):
有批用在野外的产品,设计是用接触密封轴承,由于采购不到,用了铁盖的,结果悲剧了,油全跑光轴承挂了。

网友(点评):
我可以理解楼下兄弟点评中说的情况了

网友:
同意三楼的说法

网友:
刚才没看到12楼的,说的更全面些,学习了

网友:
学习了,我看懂了

网友(2012-08-03):
受教了,一直不太清楚区别

网友B:
轴承防漏气的话会不会因为热空气膨胀而使内部压强太高啊? 个人愚见高手勿喷

网友(2012-09-05):
学习了  算是稍懂了点  谢谢

网友:
防尘盖型ZZ,防尘不防水,转距小;非接触密封圈型2RZ,防尘效果比ZZ好,不防水,转距小;接触密封圈型2RS,防尘效果好,防水,转距大,转速较低

网友(2012-12-08):
引用 网友B:
轴承防漏气的话会不会因为热空气膨胀而使内部压强太高啊? 个人愚见高手勿喷

不会的,又不是形成类似真空的密封,这个密封只是对于裸露在外面的一个比较而已,就像一个人没穿衣服,和穿了衣服一养

网友(2013-01-14):
同意3楼的做法

网友(2013-03-31):
嗯 从楼中学习了一些知识感谢楼主的提问及楼下的回复

网友(2013-05-12):
主要按转速选取

网友(2013-07-17):
支持三楼的观点

网友(2014-01-17):
轴承密封的形式是根据轴承的工况来决定(选用),防尘盖是用SPCC的材料制造,用于相对环境差的(比如机器工作环境容易被污染)场合,密封圈的主体为橡胶(骨架为金属),密封圈有耐热及不耐热二种橡胶,密封圈有非接触型、接触型二大类。接触型分别有轻接触(低扭距型)、重接触二种,非接触型用于转速相对高一些的场合。

网友(2014-04-04):
拜读了各位前辈的帖子!!!

网友(2014-05-17):
NSK样本上的。

网友:
防尘盖只能放尘,而接触式具有更好的密封性,甚至可用在防水的场合,但发热多不能用于高转速。对于不便于注油的场合密封性要求不是很高的场合用防尘盖式。

网友(2015-06-12):
12楼讲的全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