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我自己做的一个激振器,求助

楼主(2011-08-15):
这是我自己做的一个激振器,可应用在多种需要震动的场合,通过调节偏心块1.2的角度来改变激振力的大小,但是现在有一个问题,必须要保证轴1与轴2的同心度,有什么好的办法啊?
我考虑的如果没有好办法  我准备做一个架子,是铸造的,来安装偏心块和轴,保证其同心度,不知道诸位大侠有没有更好的棒法啊!!!请指教!

网友A:
轴1与轴2 改成同一轴;
用偏心轴+偏心套来改变偏心量。

网友B:
你这轴1轴2不是空心的啊 里面穿一个轴不知道行不行,轴和轴1轴2间有轴承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轴1轴2不是空心的啊 里面穿一个轴不知道行不行,轴和轴1轴2间有轴承

首先,谢谢你啊,这个方法我也想过,不过感觉轴承太多了,有没有更好的办法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轴1与轴2 改成同一轴;
用偏心轴+偏心套来改变偏心量。

能不能说的详细点啊,最好能给个简图看看!

楼主:
大家快来给点意见啊!!!急!!!

网友:
在轴端车一台阶和另一轴端动配合,因你两轴是同步不受速度影响。

网友C:
为啥要同心呢,不同心不是震得更大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为啥要同心呢,不同心不是震得更大吗

不同心的话震动位移就变了

楼主:
顶起来啊,高手帮帮忙啊

网友D:
这个激振器你能看懂么?
照着这个结构做~

网友:
两个铸件各车一级唇边用于装配定中心;或者两边相同中间套一个隔圈用来定心;不知道可以不?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激振器你能看懂么?
照着这个结构做~

谢谢啊,小弟不胜感激!!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激振器你能看懂么?
照着这个结构做~

能给我传个CAD的图纸不?  中间保证同轴度的那部分结构跟外壳是一体的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能给我传个CAD的图纸不?  中间保证同轴度的那部分结构跟外壳是一体的吗?

这是一个标准的YK型振动筛上面的激振器,由于单位电脑加密,没办法传CAD图给你!
抱歉~

网友E:
新手学习中 帮楼主顶下

楼主:
引用 网友E:
新手学习中 帮楼主顶下

谢谢你啊!!!!!!!!!

网友:
最近正在做震动送料器的案子,该激振器要求两个偏心块同步异向旋转。我这里为了省事选用两个振动电机来做激振器实现直线振动。

网友:
要同心干嘛?你这东西本来就是断开的两个轴,两根轴的运动根本不干涉,要同心没意义。如果非要同心,这种结构只有一根轴能保障,靠装配太不合算。

网友:
偏心轮的三分之一改成可以调节的。

网友(2011-09-16):
引用 楼主:
不同心的话震动位移就变了

解释下啊。。

网友(2011-11-30):
外壳做定位销配合,装配时用表找正轴

网友:
震体装好,在加工轴孔一次加工好。轴承挡留在轴上控制。看行吗?

网友:
楼主的这个激振器是用在哪里的?

网友(2022-03-16):
看不懂啊

网友(2022-08-19):
轴要实心的,轴承要3类轴承,两个壳子固定用销钉定位,底座需要加强筋,最后说一句,这个设计没什么意义,体积过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