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伺服电机抖动——请教

楼主(2011-08-15):
有一台磨床,工作台面传动为滚珠丝杠+AC伺服电机,已经正常运行10年,最近出现台面向左侧移动时正常,向右侧移动时有轻微抖动,更换滚珠丝杠无效。

网友:
怎么上来就换丝杠?太猛了。
比较大的可能性是:1,轴承有问题。2,丝扛螺母和工作台连接处(或许有个垫子)有问题。
导轨应该是平—V的吧,这个出问题的可能性比较小。
丝扛有问题,那不是这现象。
另:假如有光栅尺,还得查光栅尺。

网友:
最大可能,1伺服编码器信号异常,2电机故障!

网友:
我公司的数控冲床工作台Y轴也曾发生伺服电机抖动问题。当时的分析是:工作台接近零位却始终无法回到零点(因为撞过机的,丝杠都撞废了,工作台整个偏了),所以编码器不断向伺服电机发送脉冲,但电机依然不能让工作台回到零点(呵呵,电机夹在中间受气),所以电机不断抖动。后来换了一根丝杠,工作台也纠正过来以后,电机抖动消失。
当然了,造成这个现象的原因有很多,楼主还是仔细观察观察吧!

网友:
把联轴器拆了,空载试试行不。。空载都不行的话,可能驱动器内参数变了,要重新设置

网友:
谢谢,我又涨经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