买了块自复式全保护数字万能表,请教

楼主(2011-08-15):
各位老师 ,你们好 图片  ,晚生想学习电器 控制系统 ,不知从何入手!!刚买了块自复式全保护数字万能表 .....还不会用。 还望各位前辈给详细的讲讲 先行谢过!

网友:
应该有附带的说明书的吧··········

楼主:
学术浅薄    !!!!!!!!!!!!!

网友:
自复位,那就玩呗~!~!反正怎么烧都能自复位。。。。。。。。。

网友:
这种表没啥好说的,你多看看一般的电工书耤,里面都有的。这种表,现在比较多,以前我是用指针表的,现在也习惯用数字表了,但某些地方还是要用指针表比较好用。

楼主:
指针的 更迷糊

网友:
这个表什么型号的,花了多少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