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小孔加工---请教

楼主(2011-08-15):
有这么一个工件,是医疗器械上用的。
规格:φ1.5×200mm,材质:630不锈钢  外径:5mm。通孔!!!
各位给个办法。
我想用枪钻做,不知是否可行。
国外有设备,太贵100万呢?

网友:
拭目以待

网友:
ZK21006数控深孔钻床
主要技术参数 项目名称 参数 项目名称 参数
钻孔直径范围  φ1.5mm-φ6mm 进给电机驱动扭矩 4.7N.m
最大加工深度 300mm Z轴进给速度范围(无极) 5-500mm/min
床头箱主轴转速 370r/min 进给拖板快速移动速度 5m/min
床头箱主轴驱动功率 1.1kW 冷却液的压力范围 3-18MPa(可调)
钻杆箱主轴转速(变频无极、电主轴) 3000-20000r/min 冷却液的最大流量 20L/min(可调)
钻杆箱电主轴驱动功率 2.5kW 主轴中心线至床身的上平面高度 280mm
进给电机驱动功率 1.57kW

看看这个合适不?

网友:
公差不高可以激光穿孔,或是电火花

楼主:
ZK21006,可以啊,是要能加工不锈钢,加工深度能达到200mm。稳定,就可以。给我发个邮件hfmeet2009@126.com

楼主:
医疗器械上使用,电火花不行!

网友:
枪钻是可行的,1.5要钻这么深,内冷压力要180公斤,能达到这个压力要求以及要达到使用1.5mm枪钻所需稳定性的机床,100万真的不算贵了。不知道100万的机床是哪个国家哪个品牌,正常德国的机床100万肯定是不行的,300万还差不多。

网友(2014-12-25):
这样的单就别接了呗!

网友(2016-04-14):
米克朗深孔钻

网友:
恩,这个也不错

网友(2020-03-31):
21006,记住了

网友(2021-11-05):
还说啥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