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械阀门类的英文资料,其中Ellbow是什么标准件? Bacara呢?

楼主(2011-08-15):
有一批机械阀门类的英文资料,其中Ellbow是什么标准件? Bacara呢?这里面的美制螺纹 英制螺纹 如何快速的向咱中国GB标准间转换呢??重在参与 多谢了

网友A:
Ellbow 弯头
Bacara 这个没见过,是不是波纹管?

螺纹的标准非常多,不同国家不同领域用的都有差异,除了非常常见的螺纹,比如M、R/RC、G等,美制螺纹、英制螺纹基本上没法向中国标准转换

楼主:
引用 网友A:
Ellbow 弯头
Bacara 这个没见过,是不是波纹管?

恩恩 先谢谢了!这种标准的标准件如果在国内厂家中定制成本相对GB标准件是不是很高?

网友A:
看量的多少了,量大的话也贵不到哪里去的,量少就有点贵了,制造厂有时候需要添置新规格的夹具、刀具、量具等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量的多少了,量大的话也贵不到哪里去的,量少就有点贵了,制造厂有时候需要添置新规格的夹具、刀具、量具 ...

恩恩 多谢 问题已经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