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尔碧格3位5通比例换向阀故障

楼主(2011-08-15):
贺尔碧格3位5通比例换向阀(带电反馈)在使用过程中,工作一定的时间后出现卡滞的现象,停机后又正常,工作一定时间后又出现卡滞。
本人估计为工作一定时间后阀芯或线圈发热,而造成阀芯运动卡滞现象,请教象这一故障如何修理???
国内有没有这个产品的替代品??
贺尔碧格比例阀typeRL500P07P20 B2 30731
24VDC 0.7A
通径可以改为6的,同时流量也可以改变

网友:
还是比例阀,没遇到过这种现象,静候!

网友A:
将电磁阀卸开,记注:如何卸如何装,并作好记号和方向,特别是阀芯的方向;方向反了,油路就会出现反路或窜油。卸时检查是主油路阀芯卡滞,还是电磁铁阀芯卡滞,处理方法:将阀芯用0号沙布或油石打磨毛刹。完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将电磁阀卸开,记注:如何卸如何装,并作好记号和方向,特别是阀芯的方向;方向反了,油路就会出现反路或窜 ...

谢谢楼上指导,之前有拆过一次,看到阀芯没有磨损的地方,所以就清洗后重新装上去了,过了二天又再出现,这次拆后用油石试磨磨看,再次谢谢

网友:
个人认为是电气元件的问题,可以查查

网友:
是个综合问题,不能单方面考虑,建议控制一下 油温 和 过滤精度
国外阀性能好,但比较精贵

网友:
把两端的线对调一下,看一下问题情况。如果正常
那一定是放大器的的问题

楼主:
放大器一定是没有问题的,因为机子上有二个阀,将二个阀对调后就发现故障反方向了,说明是阀的问题。

楼主:
该阀的电路图,高手请帮忙看是什么原因

楼主:
怎么没有人指教了。。。。。。。。。。

网友:
????我怎么看是三位四通啊,

楼主:
三位四通的,到现在没有修好啊

楼主:
顶到问题解决。呵呵...........

网友:
我是新手来学习的连带着,赚些威望呵呵

网友A:
近几天单位忙,就上来瞧瞧,对不住了!
修比例阀类,首先排出机械上的故障,再来看电气上的,要一级一级的分析研究,象电控出现的问题一般都是换一块板子,就行了!有时也会是电气接触不好造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近几天单位忙,就上来瞧瞧,对不住了!
修比例阀类,首先排出机械上的故障,再来看电气上的,要一级一级的 ...

因为之前对调过二个阀,发现故障转移,说明问题在阀上,然后拆了研磨阀芯,问题依然,说明问题出在线圈或是电反馈变压器上,因为线圈和电反馈是不可以拆的,手头没有配件,所以无法判断,请高手指点。。。。。。。。。。。

楼主:
查出原因了,就是电反馈部分在温度升高后,电压信号变了,增大了0.45左右,导致两个阀不平衡是,这个电反馈是用树脂灌注的,估计很维修理。

网友:
买一个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