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开发了一台机器,施胶问题,请教

楼主(2011-08-15):
我是新手,刚开发了一台机器,其中有一部分是瓦楞纸裱胶机,但在施胶的过程中出现如图片的现象,不锈钢辊在未与胶辊接触前胶水均匀,但与胶辊接触后就出现一条一条的,表面不光滑均匀,不知是不是胶水的问题还是其他问题?

网友A:
正常现像,凡是用钢辊上水性白胶,都会出现类似的条状,也跟钢辊的转速和上胶的厚度有关,若要很均匀可以加装刮刀,在上胶后抹匀,也可以用凹版印刷的原理,效果好些

网友(2011-10-09):
调整两辊之间的压力会否好点

网友:
选用好的设备没有好的备件吗,我可是SKF的授权代理,QQ859031818

网友(2011-11-11):
引用 网友A:
正常现像,凡是用钢辊上水性白胶,都会出现类似的条状,也跟钢辊的转速和上胶的厚度有关,若要很均匀可以加 ...

这个是正解,赞一个。

网友(点评):
楼主是高手,我以前做过几年纸卷的非标设备,上离型油,上白胶,上黄胶,凸版/凹版印刷,分条复卷之类挺多,刚摸索点经验,现在又改行做其它设备了。挺怀念以前的。

网友:
应该是胶辊的硬度太大,不排除安装座的轴承跳动大的可能,还有就是钢辊表面的光洁度怎么样?

网友:
热喷涂技术在造纸机械中的应用

近年来,国外热喷涂技术在造纸机械应用方面有许多新的发展。由于设备、材料、工艺等方面的原因,国内还没有大范围的推广应用。这里简述一下热喷涂氧化物陶瓷、碳化物陶瓷在造纸机械中的应用实例,希望热喷涂能在我国造纸、行业得到广泛的推广应用。

应用于造纸行业的氧化物陶瓷涂层,主要有氧化铝、氧化钛、氧化铬等,它能形成抗酸碱耐腐蚀涂层;坚硬的耐磨表面;这些涂层通常采用氧乙炔火焰或等离子俩种喷涂方式获得,低熔点陶瓷用氧乙炔火焰喷涂;而高熔点陶瓷必须采用等离子喷涂。

碳化物陶瓷涂层称得上是热喷涂工艺中耐磨性最好的涂层。主要有碳化钨、碳化铬等。碳化物陶涂层的显微硬度可达HV1300,相当于HRc75,主要用于各种耐磨工况;碳化物陶瓷涂层的主要采用超音速火焰喷涂获得。

热喷涂技术在造纸机械中的应用实例:

1.耐磨涂层 纸机压光辊、机辊筒用超音速火焰喷涂的碳化钨涂层,比传统的冷硬铸铁辊更显示出优良的耐磨性。碳化钨涂层的显微硬度可达HV1300,相当于HRc75,而硬铬镀层及冷硬铸铁的硬度也只能达到HRc65,据国外有关资料介绍,喷涂碳化钨涂层的耐磨性为冷硬铸铁的10倍。碳化钨涂层具有8GPa的滚动接触疲劳强度,完全可以承受压光辊的碾压力;由于涂层致密无孔,耐腐蚀性也优于电镀辊面;致密的涂层可以磨至镜面光洁度,这种在普通钢辊表面喷涂的碳化钨涂层,可避免冷硬铸铁的铸造缺陷,还可对磨损报废的铸铁辊进行修复,恢复其表面硬度。此外,这种涂层还可以喷涂在脱水箱面板表面,仅0.1mm厚度的耐磨性就足以胜过不锈钢几十倍.

2.亲水涂层 采用氧乙炔火焰喷涂的陶瓷涂层,用在涂布机的涂布辊、施水辊上,亲水性能远胜于电镀辊面,涂层的这种亲水功能,是由于陶瓷涂层具有微细毛孔,如同海棉结构,具有吸水能力,增强了涂层的润湿性,使得辊面带料能力增强,均匀度远远比光滑的电镀铬层优越。涂层厚度大于0.15mm时,便可以消除直通基体的毛细孔,所以,涂层不会在短时间内出现剥落。一般0.25mm厚度的涂层足以使辊子具备三年以上的寿命。

3.防粘涂层 氧化物陶瓷与碳化物陶瓷涂层都是具有对不相关物质不粘连的特性,可以用在烘干区首道烘缸表面,可以有效的防止粘胶现象。这种涂层耐磨寿命远远大于氟塑料防粘涂层,且防粘效果并不亚于塑料涂层。涂胶辊表面大多为传统的电镀硬铬层,由于镀铬层硬度低,在刮刀刮胶时,往往会刮伤铬层表面,辊面的伤痕会影响涂胶质量。超音速火焰喷涂碳化钨,硬度高于镀铬层,且防粘连效果优于镀硬铬,刮刀工作时,辊面不易被损伤,辊面工作寿命至少高于镀硬铬两倍。

4.防滑涂层 大型卷纸辊,由于难以预热,氧乙炔火焰喷涂钼及碳化物陶瓷达不到高的结合强度;且涂层易被磨平。采用超音速喷涂碳化物陶瓷,可以克服以上喷涂的缺陷,获得致密、细腻、耐磨的毛化表面,且碳化物陶瓷具有较高的摩擦系数,远比钼涂层的防滑性能好得多。

网友(2012-03-05):
增加匀胶辊是不是可以?类似刮刀作用

网友:
支持一下哈

白桦茸sanghuang100.com

网友:
因为白乳胶的粘性比较大,所以会拖出这样的条纹出来。解决办法简单的是将钢棍滚花。复杂一点就是采用匀墨辊或者刮刀。

网友(2012-07-15):
银星胶辊--中国胶辊的领航者
13831808001
QQ:739031488

网友(2015-08-26):
为什么直接上胶,不用刮墨刀之类的东西刮一下呢!

网友(2016-03-05):
复合机涂胶,钢辊都 是网纹辊与刮 刀配合使用,

网友:
用网纹辊的目数控制上胶量.

网友:
无溶剂机复合机,我们公司用的是五辊涂布,也是四根钢辊,外加1根胶辊,涂胶量大小主要是由转移钢辊与涂布钢辊之间的转速比来决定的,而涂布均匀性则主要是受到转移胶辊和涂布钢辊之间转速比的影响。无溶剂复合涂胶量与复合基材、印刷图

网友:
引用 网友A:
正常现像,凡是用钢辊上水性白胶,都会出现类似的条状,也跟钢辊的转速和上胶的厚度有关,若要很均匀可以加 ...

学习了, 谢谢大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