铝合金切削加工时是否需要特殊的切削液?

楼主(2011-08-15):
请教各位,铝合金切削加工时是否需要特殊的切削液?对刀具有没有特殊的要求?谢谢!

网友A:
一般乳化液,就可以了!刀具也没有什么要求!硬质合金,高速钢,都可以用!如果粗糙度,要求高的话,可以用金刚石刀具!

网友:
同意楼上的见解,只不过金刚石刀片很贵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乳化液,就可以了!刀具也没有什么要求!硬质合金,高速钢,都可以用!如果粗糙度,要求高的话,可以用 ...

多谢了,

网友:
没有特别要求,一般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