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否需要不同材质的冲头?

楼主(2011-08-15):
用步冲机来冲压相同厚度的碳钢板、不锈钢板、铝板时是不是需要不同材质的冲头?或者在选择与使用上有什么区别?

网友:
主要是模具的间隙不同,具体的你找个模具厂家一问就什么都清楚了。

网友:
如果你的冲头对付不锈钢完全没问题的话,那用来搞普通碳钢板或者铝板又有什么问题呢?

网友(点评):
成本不一样啊,

网友(点评):
冲不锈板的冲头可以搞定一切,所以只需要一组模具即可。您要分别为不锈板、碳钢板和铝板准备专用模具,这样就得三组模具。后者成本恐怕是更高吧?

网友A:
主要是下模间隙的问题,哪里是需要三组模具啊,不要误导人家.

网友:
看错了,不好意思,楼主只说上模,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主要是下模间隙的问题,哪里是需要三组模具啊,不要误导人家.

请教一下,以2mm不锈钢板、碳钢板、铝板为例,下模的间隙具体有什么区别呢?谢谢

楼主:
请教一下,以2mm不锈钢板、碳钢板、铝板为例,下模的间隙具体有什么区别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教一下,以2mm不锈钢板、碳钢板、铝板为例,下模的间隙具体有什么区别呢?

应该碳钢的间隙最大,其次为不锈钢和铝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