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AUTO CAD各个版本的区别

楼主(2011-08-15):
cad有很多个版本的 我以前学过2006的 现在在网上下了个2009的 界面有很大的区别 请问他们是不是就是界面发生了点变化还有增加点新功能 还是有其他方面的 还有请教各位高手 现在学习的话 一般哪个版本比较好 谢谢

网友:
一切都是浮云

网友:
学哪个都差不多

网友:
2楼评价经典,佩服!2D制图都可以

网友:
界面有变化,功能更强大,加了参数化,还有自由变形工具。

网友:
还是喜欢经典界面。11版得也可以设置到经典界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