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简单凸轮的设计过程,不足之处望高手指点

楼主(2011-08-15):
    这是我设计的一个摆动滚子推杆盘形凸轮机构,要求:使A反复摆动30°,达到30°时要A要停顿一小段时间(受力较小,不需要考虑受力,凸轮转速60转每分钟)。
    设计过程:
   1、确定基圆半径43mm,轴承的外径为62mm。
   2、推程和回程都采用余弦加速度运动规律,推程阶段的角度为90°,远休止阶段的角度为20°,回程阶段的角度 为80°,近休止阶段的角度为170°。
   3、根据反转法原理和图中的几何尺寸,列出滚子(轴承)中心坐标,滚子的中心坐标x、y是关于凸轮转角的方程。
   4、编写VB程序,求出凸轮每转2°滚子的中心点坐标,将VB求出来的数据导在一个.txt文本中,然后打印出来。
   5、把打印出来的点坐标一点一点画到SW中,连接每个点,然后采用SW中的偏置功能得到凸轮的工作廓线。本想直接计算工作廓线的坐标的,但计算出来的点经过验算有问题,可能是我坐标方程写错了。
    这是我初次设计的凸轮,希望凸轮高手来帮我点评其中的不足之处。

网友:
如果只是这样一个动作,也不能VB,SW直接就能弄出来了,另外摆回来是惯性吧?那样右边还要加个限位的,要不跑偏了。

网友(点评):
用弹簧拉的,直接弄出来觉得比较麻烦,所以就计算点的坐标了

网友A:
感觉差不多!不过真的要保证位置和速度及过程中的速度和位置对应关系还是不容易做好的。

网友:
三维软件里有凸轮设计的功能。

网友:
大学期间也设计过凸轮,那时候虽然会VB,但是没有想到用VB编程,希望赐教。

网友:
不懂,学的全忘记了

网友:
转速蛮快的,可能到了30度时会被甩出去,要超过30度,而不是停顿一段时间

网友(点评):
我用弹簧拉着的 轴承和凸轮会一直接触

网友B(2011-09-24):
可以用ADAMS做一下运动仿真,测量凸轮运动的速度,加速度曲线是否符合要求,在看看轮廓线是否需要修改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用ADAMS做一下运动仿真,测量凸轮运动的速度,加速度曲线是否符合要求,在看看轮廓线是否需要修改

没有用过ADAMS,希望有机会能向大侠学习  现在这个机构已运行,没有什么问题

网友(点评):
要求不高的话经过一般的计算,再加上经验估计应该就没什么问题了。如果要求比较高还是需要用到专业的软件来模拟,计算一下。

网友(2012-05-31):
引用 网友A:
感觉差不多!不过真的要保证位置和速度及过程中的速度和位置对应关系还是不容易做好的。

学习一下

网友(2016-02-22):
lz漏了一个参数,连杆L为多少?
看图中L似乎偏小,会导致压力角过大。如果是轻载没问题;如果重载,速度60,会有磨损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