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车U型圆弧槽也就是个滑轮槽、求G41/G42用法

楼主(2011-08-15):
图纸是R6我用R5的圆弧刀车怎么对刀和编程
圆弧是R6的、槽深半径是18、求高手帮忙、谢谢

网友:
下午也碰到了这样的图形  不过U型槽更大点 本来好好的   后来就想不通圆弧刀该怎么编程了

网友A:
用刀尖圆心编程,最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刀尖圆心编程,最好。

我用是是R5的圆弧刀、不知道怎么对刀和编程了

网友B:
哥们  我知道了   刚才我的那个零件做出来了
是用G42  3刀位
对刀的话就就跟外圆车刀一样

网友B:
引入刀补的距离长点  大于刀的圆弧直径
编程就用顺着轨迹编就是了   因为你的轮子的内圆的半径大于你的刀的半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哥们  我知道了   刚才我的那个零件做出来了
是用G42  3刀位
对刀的话就就跟外圆车刀一样

还是不怎么懂你说的   可以详细点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引入刀补的距离长点  大于刀的圆弧直径
编程就用顺着轨迹编就是了   因为你的轮子的内圆的半径大于你的刀的 ...

能说详细点吗、我不太会用G41/G42和圆弧刀

网友:
引用 楼主:
能说详细点吗、我不太会用G41/G42和圆弧刀

赫赫  加我Q吧 874635289

网友:
这个很简单的,拿切槽刀粗车,球刀精车,g42基本的东西

网友:
圆弧刀不一定非得用圆弧指令,对刀最好是用你刀尖的中点对刀才更好!

网友C:
请教一下  如果用35度  菱形刀片加工  不能像外圆车刀那样对刀  要怎样对刀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哥们  我知道了   刚才我的那个零件做出来了
是用G42  3刀位
对刀的话就就跟外圆车刀一样

请教一下  如果用35度  菱形刀片加工  不能像外圆车刀那样对刀  要怎样对刀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教一下  如果用35度  菱形刀片加工  不能像外圆车刀那样对刀  要怎样对刀呢

和外圆刀一样对法、用G02.G03车、不用G41/G42了

网友C:
用这种刀具   如果只用G2G3车的话  会产生过切现象  实际车出的R大于图纸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这种刀具   如果只用G2G3车的话  会产生过切现象  实际车出的R大于图纸要求

图纸R是多大的、刀尖R是多大的。后角碰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