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连CD6140溜板箱摘走刀摘不下来,讨论

楼主(2011-08-15):
最近两年遇到了好几台大连产cd6140出现了同一故障:
在正常切销的时候,刀具到位后,想摘下走刀,但手柄摘到空档的时候(有时根本就摘不下来),走刀还继续向前行走而导致撞车,拆开箱体后,却未发现有明显的故障。挂档齿轮齿合后有点间隙,有的是轴承损坏,但将轴承更换,间隙调整合适后,这种故障依旧存在!

只看齿轮,也看不到有什么明显的磨损,将齿轮更换就没有问题了。

这是怎么回事?大家讨论一下,我会将我的想法在以后发表,先听听大家的看法。

网友:
是不是超载啊,新机床没遇到过

网友:
曾经有过超负荷工作致使齿轮结合面挤压变形,齿轮硬度欠缺。

网友:
但手柄摘到空档的时候(有时根本就摘不下来),走刀还继续向前行走而导致撞车

根据这个来看还是那个挂档齿轮的安装配合出了问题吧

网友(点评):
没有问题,这种故障一般是在使用了几年以后才会出现的。在这之前一直都是使用正常的。

网友:
轴和齿轮的配合有问题吗?

网友(点评):
用了这么长时间了,不可能像出厂时那么好。

网友:
检查凸轮槽是否磨损了

网友:
摘下走刀   放到空挡上还继续走

是不是负责开合的齿轮没有分离   导致撞车啊    我是菜鸟    瞎猜一下    车床使用时间长了   间隙过大    导致开合部分的行程过大   不能完全的分离?

楼主:
其实我的想法和七楼的差不多,我看过的,每对咬合齿轮的间隙都很大了。齿轮的间隙过大,导致的齿轮齿顶对齿顶,咬上劲了,由于齿轮和花键轴也有磨损,虽然表面看着光,但是间隙也大了,在齿顶对齿顶的时候,每对齿轮承受的对顶力都非常的大,齿轮的顶部又不是完全的对称,这时会产生齿轮在轴上的变形,或是齿轮和花键轴的同心度超偏,导致齿轮在轴上的滑动阻力过大,而产生这种齿轮不能回位的故障。大家想一想,花键轴上的齿轮,如果齿轮的宽度大,那么滑动想来很容易,如果宽度比较窄,那你就不容易滑动这个齿轮。当然,我是我的理解,我也不知道正确不正确,还希望大家能多探讨一下,分析一下,共享一下。

网友:
我用过沈一机的CA6150曾经出现纵、横向同时进给,售后服务说胎里带的毛病,修不好。干活时提心吊胆。

网友A(2011-09-17):
后退可以吗?我原来遇到过一次是因为拨叉向前移位了,导致操纵杆回位而拨叉未回位还处于咬合状态!

网友(点评):
后退没问题。其他几个方向都没事。

网友(2011-11-28):
引用 网友A:
后退可以吗?我原来遇到过一次是因为拨叉向前移位了,导致操纵杆回位而拨叉未回位还处于咬合状态!

你把拨叉向后调一下,再看看行不行

网友:
手柄部位有个珠子上面压的弹簧断了。换个弹簧试试

网友(2018-02-22):
这个问题好久了呀,但是我还真找到了出问题的地方。年前也是修大连6140,也是同样问题,但我发现其实是手柄定位孔内的弹簧断掉了,卡住了弹珠和导杆,造成手柄无法扳回到位,更换弹簧后问题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