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子架压力问题,请教

楼主(2011-08-15):
刚做的一套系统。如图是原子架系统上压力轮的回路图,四个油缸都是控制压力轮运动。现在问题是:

油缸运动控制压力轮时四个油压表的跳动范围都在10公斤左右,这样产品就不行了,所以压力一定要控制在2公斤以内。

请问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减压阀用进口的是否会有效果?

请各位提供点意见货想法,谢了!

网友A:
你的意思是压力变化太大所以出来的产品不行?正常工作压力多大?

网友B:
具体的工况没有说明,不好判断,请楼主说详细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意思是压力变化太大所以出来的产品不行?正常工作压力多大?

原子架一般都是做纸的。工作压力50公斤,允许跳动范围2公斤,但现在跳动范围在10公斤左右,由于跳动太大,纸就断掉或裂开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具体的工况没有说明,不好判断,请楼主说详细些

这四个油缸分别控制两个压力轮,就是一个复动加一个单动的形成一组,动作是复动油缸负责压力轮来回的运动,单动油缸负责压力轮的定位,但油缸运动时压力的跳动范围要在2公斤以内,现在问题是跳动的范围在10公斤左右做出来的纸产品不合格或报废。如果不够清楚,请继续提出。

网友:
1.是四条油缸都要求压力跳动范围要在2公斤以内?还是只要求两条?
2.每条油缸的负载情况?

网友(点评):
四个跳动范围都要求在2公斤以内,压力轮大概250KG,轨道运动。

网友:
力的精度要求够高的了,我说几句自己的观点:
1 减压阀有稳压的作用,但也会有波动的,阀前的压力也需要采取措施稳定一下;
2 图中蓄能器的容积需要严格核算,和你的系统匹配起来,否则没什么用处;
3 你的油缸必须是低摩擦的油缸,如果油缸的摩擦力大于你要求的10公斤估计是没法调节的;
4 建议你搞一个压力闭环控制,这样精度会更高一些

网友:
我想搞个版主语录了呵呵,都是经典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