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制作一个切葱机,我是做饭店的

楼主(2011-08-15):
本人是做饭店生意的,天天都的切好多葱花,去卖厨具那里看看有卖切菜机的,买家说能切葱我拿着葱去试试。达不到自己想像的效果,就想自己做一个。
请高手给点意见。谢谢!

网友:
你想做成什么样的,是手动的,还是自动的。

网友:
切的话应该好实现,用连杆上带弹簧的四杆机构应该就可以实现,主要是送料问题稍微麻烦一点,请高手们谈谈有什么简单经济的送料机构

网友:
压辊送料+螺旋刀切,长短可调整

网友:
压下那葱会怎么样      我觉得能做个斜通道送料    最好斜度可调   个人想法

网友:
坐等高手,希望来个自动的

网友A:
葱的装夹是关键,因为葱太软,容易夹坏,应考虑夹葱头

网友:
做方便面的厂子肯定有这样的东西,切调料用

网友:
楼主说了,切菜机切不出理想的效果,那楼主想要啥效果,我们才能想办法,呵呵呵

网友B:
最好的效果应是葱不能变,要象手工切的。有难度,主要是送料和夹持

网友:
用气爪来夹持葱,送料用气缸啊

网友(点评):
饭店应该没有合适的气源

网友:
手工切成什么样的,不作东西吃,不太了解,不过我认为用辊子送料简单些,不过不能全自动,要人工上料,说白了辊子只起到安全防护,和定长度送料的作用,这样不省人工,可是能提高效率,不只到能不能符合楼主要求。辊子可变形为软体的,一根轴联接俩个轮子,在轮子上套软性有弹力的材料。

网友:
引用 网友A:
葱的装夹是关键,因为葱太软,容易夹坏,应考虑夹葱头

对,葱容易夹坏

网友C:
LZ开了个好头,论坛里要多一些像这样来自各行各业的需求。你可以把要求搞高点,比如来个异形葱块、无级可调之类的,吊吊胃口  嘿嘿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最好的效果应是葱不能变,要象手工切的。有难度,主要是送料和夹持

赞同!

关键是夹持。只要夹持OK了,送料可以直接送夹具。

葱等效为一个长软管,感觉应该用摩擦来送料,比如两面对立的摩擦通道,

甚至可以加上底部,构成3面的摩擦通道。

可以使用压力传感器来调节两面之间的距离,也就是调节摩擦力,适应粗细不一致的葱。

网友D:
引用 网友C:
LZ开了个好头,论坛里要多一些像这样来自各行各业的需求。你可以把要求搞高点,比如来个异形葱块、无级可调 ...

嗯,我也发一个帖子,请教下各种坚果如何机械破皮,哈哈。这下吃松子就好办了。

俗话说,松子好吃口难开啊

网友(点评):
去超市买个压蒜头的小工具,保证你吃的爽。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嗯,我也发一个帖子,请教下各种坚果如何机械破皮,哈哈。这下吃松子就好办了。

俗话说,松子好吃口难 ...

How it's made 视频里还真有坚果破壳设备。记得好像是核桃。 生产效率很高。国内也有设备,原理不一样。Youku视频里应都能查到。  以前论坛里也有类似的帖子,讨论如何做。

网友:
看要求不要求葱不被弄破啊,如果可以有点破损那倒是很简单的,如果要求不能破就有些难度了吧    还是夹持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How it's made 视频里还真有坚果破壳设备。记得好像是核桃。 生产效率很高。国内也有设备,原理不一样。Y ...

使用压力挤破的。

这种方法的一致性感觉比较差,很多都压得太碎了。

网友E:
一组间隔的箱子+一组刀片+一组拨针,行了。

网友:
首先必须说明自己的功能和性能要求,其次说明工作环境,最后说明工作模式

网友:
我想像碎纸机那样的结构就可实现吧

网友(2011-09-20):
用浮动滚轮送料  旋转刀盘切  就好了

网友:
葱怕夹但是不怕压呀 用东西压住然后再切不就行了吗

网友:
楼主可否拍个成品的图片贴出来让大家看看,那样可能更好。。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一组间隔的箱子+一组刀片+一组拨针,行了。

还是这个比较靠谱。。。。。。

网友:
本人做粉碎机的,弱弱的问下 粉碎机可以不

网友:
可以把葱立着放,下面做个圆形切片,有点像插秧的情况,只是在下面多加个刀片

网友:
想想切蛋器的原理,如果钢丝能动的话更好,一下2斤葱,跟玩儿是的。

网友:
做成这样可以吧?两条输送带将葱往前送,前面一个切刀旋转运动。可调节输送带速度或刀的转速来控制切的长度。我初布想了想,大概也就400长300宽300高的样子。

网友:
空心圆柱恐怕有点难,一顿乱切大小可以控制,不知道楼主要求什么效果的,什么形状的?

网友:
一个饭店一天压根切多少葱。用得着这么大的机器吗。用个半自动的就可以了。手动喂料,柔性装夹,多刀头切割。刀头还可做成间隙可调的,一次就可以切一个。

网友:
楼上用多刀片加柔性装夹是比较靠谱的,一次能切一把呢。

网友:
饭店切葱做什么呢?葱爆羊肉? 葱花饼?

网友:
还是用手切吧  设计制造单机成本过高  如果要多的话  还是可以考虑得

网友:
前不久在电视上见过,台湾一个包子铺,用的手工送料的切葱花机,效果不错。估计是货架产品,可以上网搜搜,应该会有点启发的。

网友:
见过农村的斩草机吗,差不多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