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仪表车问题

楼主(2011-08-15):
现用普通仪表车术加工一批产品,材料是45#,加工长度:15.5mm。单边余量2.5mm。车床转速为1700转/min,选用W2刀加工。(材料夹紧)吃刀量也只能0.5mm,如果多一点声音就很重。割进去时很重,而且发现刀尖也很容易崩掉。不知道是不是机床的转速太快了,还是刀的问题,没磨好。请高手指教。

网友:
刀不要离刀架太远,工件夹在20内,电机功率够不够,皮带松不松,再不行就是主轴部分了。850-1200

楼主:
刀伸出垫片10mm左右。电机功率:1.1kw。夹紧部位为10mm。皮带下午刚调过,松紧应该刚好。

网友:
感觉转速有点高

网友:
很明显刀没磨好,可能是出屑槽开的太深了!

网友:
可能是刀的角度没磨好,擦工件了,多分析哈原因,如果是刀的问题,其实从铁屑上就可以判断,

网友:
可能是刀的角度没磨好,擦工件了,多分析哈原因,如果是刀的问题,其实从铁屑上就可以判断,刀锋利的情况下,排出的铁屑光滑,反之侧不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