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图纸工艺

楼主(2011-08-15):
如图,请专家指导,该零件外园怎么磨?

客户要求两端不能有中心孔,所以是先打孔然后磨了再切还是在磨床上有三爪装夹磨啊???

网友:
后者要好

网友:
两处外圆有没有同轴度之类的要求。可以考虑用弹簧夹套(类似于铣床上夹铣刀的那种弹簧夹套)装夹再磨。可以不打中心孔的。用三爪卡盘精度较低。

网友:
赞同楼上。也可以考虑以车代磨

网友:
我看了下图纸,工件加工要求不是很高,光泽度要求为0.8可以考虑下用数控机床,不知道这个是什么材料。我们家的机床就能帮你车削出这个产品

网友:
0.8的粗糙度用斜床身是可以加工出来的

网友(2011-09-22):
它要热处理呢,HRC48-52。所以还要磨,才能保证精度。

网友(2011-10-24):
跟楼主一样,新手向各位大侠们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