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零件外圆怎么磨?

楼主(2011-08-15):
如图,请专家指导,该零件外圆怎么磨?

客户要求两端不能有中心孔,所以是先打孔然后磨了再切,还是在磨床上有三爪装夹磨啊?

网友:
应该是磨好了再加工头部。可以再听听楼下的意见!

网友:
现打中心孔,磨好后在切割端面

网友(点评):
兄弟,这个端面怎么线切割?

网友(点评):
车床割 不是线割

网友:
调质到48-53HRC?

网友:
觉得可以先车好外型,留0。1热处理,再上无心磨。

网友:
磨了再切.......................................

网友:
买一根十毫米的销钉,用冲子成型器加工八毫米和那个段差

网友:
包料大概在40元一个

网友(点评):
40一个?你抢钱哦,这个东西肯定批量很大的!

网友:
搞根50多长的10销子,两头磨好再切断。 用冲子成型器加工。

网友:
直径8与直径10有同轴度要求吗?

网友:
磨完后,再加工断面,切断

网友:
直接硬车不行吗,你要是切断的话肯定也是上车床吧。两端都是球状的。好在你的两个圆只有尺寸要求没有同轴度要求。车床就可以了。再说了你的零件也没有砂轮越程槽。

网友:
如果没有无心磨的话    个人感觉 两种方案  1、此图没有同轴度要求 可以四爪卡上磨    2、做工艺台  完工后  去掉工艺台

网友:
两端球面?这个有点过分哦!
不过还是一样的加工:加长工艺端--加长后适当车槽,热处理后磨两段外圆,再线切割切掉工艺端头,再上工具磨,弹簧夹头夹持,磨出两端球面。形位公差要求高,那么在加工中对机床及夹具都提高要求即可。

网友(2011-10-09):
用冲子成型器一次成型切断只磨一端到位就OK

网友:
没有同轴度要求,可以直接夹磨,若有同轴要求,可两端加工艺搭子,磨好外圆后线割去掉搭子再工具磨加工端面

网友:
8个这头上无心磨`10个这边数控车车到位

网友:
用无心磨啊,这个就不用打中心孔了,很好的满足要求啊

网友:
以下为普通仪表车床工艺  具体根据实际情况变更工序:
10.20材料
自动冲断到长度25.50
无心磨通磨到10.10
拨一端R头 如没光洁度要求可以用成形刀具 控制总长到 25.25
拨另一端R头 倒角度 刀具和方法同上  控制长度到成品尺寸
车台阶 直径到8.10  下公差

如夹头不好长8.5部位夹不牢则采用两只对车对割方式 不具体说明

热处理
切入磨(也叫塞磨)柱体到尺寸公差内
特意说下切入磨  产品一般都有退刀槽,但是此产品有0.5R角 所以省了退刀槽 磨方便 加工方便
如R部位有光洁要求  最后上研磨

还有更简单的办法  直接冷打成形

网友:
对与不对 都帮你参考了 楼主分只香烟过来啥

网友:
拿分,走人啊。不知道楼主这个东西是拿来装在什么上面做什么作用的哦!可以解释下吗?

网友:
第一步就是在数控车床上车成形,不需要打中心孔肩甲处半径0.5到位,很重要为无心磨服务
第二步热处理调质
第三步上无心磨磨直径8的外圆
第四步上无心磨磨直径10的外圆(要做工装压板)

网友:
饿 我看看 这个我能不能回复 哈哈

网友:
我对这个磨出来的直径,测量有兴趣,呵呵!用成型磨可以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