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贝贝老师及液压资深专家们请教

楼主(2011-08-16):
如图所示,比例放大器的输入控制电压(控制量程为0~5V或0~10V或-9~9V或其它量程范围)一般由电位器或是PLC或是单片机(ECU)等部件控制输入。若使用单片机(ECU)输入控制电压,为了实现单片机能控制输入电压在输入电压量程间的变化,设计了脉宽调制(PWM)电压输出法,即通过改变方波电压的占空比从而实现输入控制电压的变化,取方波波形的平均值作为输入控制电压的值。根据上述思路,有如下几个问题:

1.       PLC输出的控制电压是什么属性我不清楚,但是电位器是通过改变电阻输出变化的电压,而单片机(ECU)通过脉宽调制输出的是一定频率的方波,通过改变占空比输出变化的电压(平均值)。这种平均值的电压输入到比例放大器中,相关的斜坡时间、最大最小电流设定值等的调试设置是否还适用?是否与电位器输出的非平均值电压调试设置一样?因为单片机控制输出电压是具有一定频率的方波电压信号,频率也满足颤振信号的频率,可以同时作为颤振信号使用,是否要将比例放大器中的颤振信号设置为零?

2.       输入控制电压与输出控制电流是如何对应的?

请贝贝老师及相关液压资深专家不吝赐教,非常感谢。

网友:
输入控制电压与输出控制电流是如何对应的?

同求答案

网友:
应该是线性对应的,我认为你最好找个搞控制的问问

网友A:
呵呵,点名挑战了,不接战书不行了。但这个战书对我也是很难的了,毕竟我不是搞电的。
1 平均值的电压输入到比例放大器中,相关的斜坡时间、最大最小电流设定值等的调试设置是否还适用?在此说明一下,你的单片机既然已经产生了可控的pwm信号,那么此时只需要的是功率放大了。按照你图示的连接,比例放大器中的斜坡调节应该是不起作用了。但最大最小电流等的设置还是必须得,毕竟还要有功率放大倍数的匹配及比例阀能够输入的功率。当然,这个设置也是针对脉冲幅值的。
2 既然已经是pwm信号输入了,那放大器中的颤振信号就不要了,否则两者还会相互干扰。
3 你提到的输入输出的关系,这个是你单片机的输出信号和比例阀的输入信号之间匹配的问题,之间要考虑好放大倍数和各级之间的匹配问题。
4 你说的这个应用,个人感觉不要再增加比例放大器了。一般的比例放大器输入是模拟电压信号,你施加的pwm信号不一定能被比例放大器接收的。此处的比例放大器应该改成pwm功放模块即可,这样信号流程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5 一般的比例放大器的输入是模拟信号,斜坡信号主要是缓冲信号的突变,原理上是一个可调电容,因此对pwm信号这样的脉冲信号,个人感觉是不起作用的。
    最后再说明一下,本人基本是纯搞液压的,关于电的东西都是自己简单看看别的资料得来的,以上观点仅供参考。也欢迎能有电方面的高手做出更专业的解释。

网友(2012-05-10):
引用 网友A:
呵呵,点名挑战了,不接战书不行了。但这个战书对我也是很难的了,毕竟我不是搞电的。
1 平均值的电压输入 ...

看到您的解答,感觉贝贝老师对电研究挺多的,呵呵呵。
本人最近在做一个比例阀的控制放大器,用PWM脉宽调制器产生脉冲驱动功率驱动电路,对其中的颤振信号发生器很是不解,他本来是要叠加到控制信号上来调节比例电磁铁衔铁与导套之间的摩擦力的。难道用了脉宽调制器就可以不用颤振信号发生器了吗?很是迷惑,望能得到贝贝老师解答。非常感谢!

网友A:
颤振信号主要就是让阀芯实现高频低幅的振荡。你的pwm脉冲频率就可以实现这个功能,因此不需要再独立增加颤振信号去了,其次你的颤振信号频率施加的不合适,可能还会带来一些谐波干扰

网友:
真明白的不说

网友:
引用 网友A:
颤振信号主要就是让阀芯实现高频低幅的振荡。你的pwm脉冲频率就可以实现这个功能,因此不需要再独立增加颤振 ...

PWM pulse width modulate current 脉宽调制电流是利用占空比来调节比例电磁阀的电流大小。若线圈最大电流为1A,则50%占空比为500mA,100%占空比为1000mA。震颤频率是叠加在PWM频率上的。阀芯高频振荡对于比例阀阀芯润滑,防卡死非常重要。由于各厂家比例阀设计制造原因,设计是须考虑可根据各厂家阀的特性调整,通常调整两个指标,duty cycle幅度0-100%,dither frequency震颤频率50-150Hz。

网友:
哈哈,老友相见了!
我不是搞电的。只是看过一些资料和放大器的资料。
刚才也和搞电的人讨论了一下,英德康说的也是有道理的。
手头正好有一个数字控制放大器驱动的比例阀,改天做实验验证一下

网友:
虽然不懂,但就想顶你们!

网友:
电液比例控制,不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