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速插拔密封接头,请教

楼主(2011-08-16):
最近在做产品的高低温密封性试验(-40到140度),压力2MPa。可是在选接头这块出现了问题,很多快速插拔接头在常温下可以,在低温下就不行。现在只好用螺母硬拧,这样效率太低,而且接头拧多了就会漏。
由于是做密封性检测和性能测试是不能够漏的,哪位大侠知道这方面的接头可以推荐一下。自己做的也可以上个图参考一下。

网友A:
液压接头低温的话可以用那种喇叭口的啊,航空上用的很多的。

网友B:
零下40度,液压油能流动吗,还是实验的静压性能,进口的密封圈派克,应该满足你的要求

网友:
这个要思考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液压接头低温的话可以用那种喇叭口的啊,航空上用的很多的。

可以推荐一下品牌或型号,网址图片也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零下40度,液压油能流动吗,还是实验的静压性能,进口的密封圈派克,应该满足你的要求

北极圈的人还是要开车的,
网上找找你说的,能给点具体点的吗?

网友:
非要那种直接插上什么也不用管的?
很多液压接头插上后手拧一个螺母套上就很密封了
难道这么简单的手拧也想省去?

网友C(2012-04-06):
舍得花钱吗?找我吧,用美国CPC快速接头,选金属材质的即可,低温高温都可以满足。

网友(2012-08-10):
航空上用吗?应该很有钱!买史陶比尔的接头吧!

网友(2012-09-14):
你搜一下德国WEH 和美国fastest这两家比较专业。

网友(2012-12-02):
高低温实验下,密封性能,确实很难做.我也在找快速接头,希望用过的人给个意见.

网友:
用锥度接头配上氟胶O形圈就可以快速插拨。
图片上导向杆边上就是快速接头。

网友(点评):
能否给个简单的示意图吗?

网友:
我这个反应罐是真空的,罐子可以用液压升降打开。上面的管子上有两道O形圈,落下时插入下面V形的插口,就可以自动密封。

网友:
我也有这方面应用,坐等大侠解答。

网友(2014-01-01):
引用 网友C:
舍得花钱吗?找我吧,用美国CPC快速接头,选金属材质的即可,低温高温都可以满足。

你有样本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