挑多头螺纹时程序中Q的特殊使用,请教

楼主(2011-08-16):
大家好   我想问下   再挑多头螺纹中   如   g92x29.2   z-30.0   f4.5   q120000
                                                                       x28.7
                                                                       x28.2
                                                                       x28.0
                                                                       x28.0
  这是挑30乘以1.5的3头螺纹中   第二道螺纹
  想问下这段程序中的Q120000是不是代表进入工件时相对第一道螺纹偏离了120°,还是有其他的解释。
  如果有,哪种系统的机床能使用?
  我是个新手,  望大家多多关照啊  !
 在下先行谢过了。

网友:
这样行吗??????

网友:
多头螺纹我也想看看高手的见解

网友:
4.5螺距分三道车,每次起刀点偏一个头的螺距,即1.5

网友:
我也不懂Q的用法,期待高手解答!!!

网友A:
我用的广数系统,G92后面应是加L,L代表加工的头数,而用Q则是用在G32后面,代表相当于第一线旋转的度数。

楼主:
我还不太清楚  听我师傅说过  一带而过   现在车多头螺纹一般都是依次偏离一个螺距   还望高手解答下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用的广数系统,G92后面应是加L,L代表加工的头数,而用Q则是用在G32后面,代表相当于第一线旋转的度数。

这位大哥 那我先问下用G92能用Q吗?

网友:
这位大哥 那我先问下用G92能用Q吗?

G92可以用的

网友:
在发那科是可以用,Q以无小点形式,双头180000,三头120000,G92、G32一样用,
不足的地方还请高手们多多指教,

网友:
“4.5螺距分三道车,每次起刀点偏一个头的螺距,即1.55 ”这个方法好,我用过

网友(2013-01-09):
我们的多头丝杠是有模具的,专业加工定制,厂家批发,有大量的模具供大家选择

网友:
Q是度数,1Q等于0.001度

网友:
我发过一个挑三头螺纹的程序,系统为大森的,看我帖子就明白了!q为分度,0,120,240为三头螺纹,有时间给你看下实物

网友:
貌似指的是起刀点相对于主轴编码器零点偏移的角度,偏移120度当然就是3头螺纹了,偏移180度就是双头,以此类推,不知这样理解对不对,请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