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有没有懂开关电源的

楼主(2011-08-16):
用开关电路做一个10KA左右的的开关电源大约多少钱,脉冲频率比较低,想买一个,问一下价钱

网友:
这么大呀?几安的就用得多,十几块到上千块都有。10KA的还真是

网友:
10KA的见都没见过,点焊机之类的才几十A,也许闪电有那么大的电流吧

网友(2012-01-22):
见都没见过

网友(2012-04-25):
10KA左右的的开关电源。。。。。。。。。。。。。?

网友:
可能是10A左右的开关电源吧?10A的话几百块可以搞定;

网友(2012-07-14):
是不是脉冲电源啊?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