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属之间接触密封要满足什么条件?

楼主(2011-08-16):
金属之间接触密封要满足什么条件啊?是不是有个什么比压的概念?哪位大侠解释下啊

网友:
有密封要求的可以做压力检测。

网友A:
金属之间接触密封的意思是不是金属之间不放密封材料?金属是什么材料。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金属之间接触密封的意思是不是金属之间不放密封材料?金属是什么材料。

恩,没有其他材料,就是金属直接接触。这个问题我已经知道了,嘿嘿~~~

网友:
金属是什么材料的,有没有什么结构,比如沟槽之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