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步带轮传动的困惑,请教

楼主(2011-08-16):
本人通过查手册知道 :特殊节距T20同步带齿形角为40度 ,T20同步带轮齿槽角为50度 。  又发现需同步带与带轮齿形角相等才能配合,  本人陷入困境,是不是特殊节距的能这样 配合?
  希望各位大侠解决小弟难题,T20 40°齿形角同步带能否配T20 50°同步带。

网友:
机械设计手册上的截图,从左边图示中可看出特殊节距制同步带的齿形角40°和同步带轮的齿槽角50°确实是不一样的,既然手册上明确如此,那二者就应该可以配合使用

网友:
楼主你选手册时没有理解手册的内容吧。首先齿形带分模数制,截距制。你选的是模数制。模数不同,齿形角不同。手册上都有明确标注说明。模数1和1.5,齿形角50度,其余是40度。三角皮带传动不是有O型,A型带之分吗?齿形带道理一样的哦。设计时一定要注意哦。见附件

网友(点评):
同意,又学习了一次

网友:
学习
都忘得差不多了

网友(2011-11-22):
应该是可以的吧!前辈们的经验写在书上了

网友:
是这样,带轮上的槽角为50度,要是同样的话可能皮带就下不去了

网友:
这样 您选择一个角度的话  那么带子与带轮本身就要吻合  这样才能保证转动的时候出现跳动或者跳齿的现象!

网友:
真的受教了,问题回答的忒经典

网友:
不行,那样你皮带怎么选啊。。。。。。。。。。。。。。。。会转不起来的  或者跳动

网友:
不可以的,角度不一样,装不上的

网友(2012-06-23):
为什么不用常用的同步传动呢

网友(2012-12-20):
你想怎样呢?我们直接给你做一套,不会有这个问题。联系我 1423188396@qq.com]

网友(2019-10-02):
刚上来就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