氧气回火防止器为啥要接在乙炔减压器上?

楼主(2011-08-16):
  我公司买的氧气回火防止器说明书上的安装使用示意图标明:氧气干式回火防止器安装在乙炔瓶上的乙炔减压器上。(乙炔减压器上应该装乙炔回火防止器)氧气干式回火防止器型号是 DJH型。
搞不懂!

请各位大虾们指导一下。

楼主:
4天过去了,也没人来指导下

网友:
疑似说明书错误!你可以和经销商联系一下,我印象当中应该是说明书错误!

楼主(2011-10-06):
确实是说明书错误。谢谢江恩技术

网友:
如果使用人不是很懂,说明书可就害人。。。

网友:
氧气要他没用,回火还是乙炔

网友:
回火防止器,以前主要是针对乙炔发生器的,所以安装在乙炔出口处。
现在大多使用比较安全的瓶装乙炔了,基本可以不用。因为在乙炔瓶颈部已有一个卸压阀了,它就是防止乙炔在回火时,瓶内气体受热膨胀,便于卸压,以免发生爆 炸。
如果说真正危险,还是氧气,有小原子 弹之称。具体原因,在这里是题外话,就不多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