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挺加工中心,主轴正传随着速度调高杂音越来越大

楼主(2011-08-16):
我们公司有一台哈挺立式加工中心 主轴正传随着速度调高杂音越来越大!而反转就很正常!没有杂音。
检查相关的部位:

    1  轴承部位不发热
    2  电机皮带轮和主轴皮带轮发热 它们中间是同步带连接

   请老师指导该检查的部位 和原因!

网友A:
同步带轮中间部位应有一道放气槽,如果没有,高速是空气来不及释放被挤压至齿面中产生噪音,还有同步带的松紧有要求。按理说哈挺的床子不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啊。

网友B:
很可能是主轴连接件没紧固,我车床出现过跟你一样的问题,重新紧了下三爪卡盘的螺丝。正转声音大,反转正常,反转停止时会发出同样的声音

网友C:
换下轴承试试。。。。。。。。。。。。。

网友D:
可能是同步带与带轮高速摩擦的声音,解决的办法有:调整张紧力;增加张紧轮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同步带轮中间部位应有一道放气槽,如果没有,高速是空气来不及释放被挤压至齿面中产生噪音,还有同步带的松 ...

谢谢指点!没有注意中间的气槽!这两天一直再修没有进展!昨天又停电了 !没有回复望见谅!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很可能是主轴连接件没紧固,我车床出现过跟你一样的问题,重新紧了下三爪卡盘的螺丝。正转声音大,反转正常 ...

谢谢指点!我去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能是同步带与带轮高速摩擦的声音,解决的办法有:调整张紧力;增加张紧轮等。

谢谢指点!您说的方法我试过了,调整张紧力后 声音更大了!我在原来张紧力的基础上 稍微松了一点后 ,声音在2000转以下还行!也不热!但是一过2500转就又出现较大的噪音.并且皮带轮发热严重!

楼主:
引用 网友C:
换下轴承试试。。。。。。。。。。。。。

谢谢指点!可是如果轴承有问题,应该发热啊!而且加工中心的主轴一般不敢拆!害怕影响精度的。

网友:
有把握的话可以谨慎的拆解,要注意顺序和步骤。带轮发热的话,应是带轮下的轴承有问题,可以先卸掉带轮看看。若真发现问题再拆主轴。主轴组件是一套,卸的时候先松下面的端面螺栓然后敲主轴上部,整体卸下。装完后要用验棒校精度,端面每个螺栓的扭力可以引起主轴中心的变化。更换轴承要型号对应并注意安装形式。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指点!您说的方法我试过了,调整张紧力后 声音更大了!我在原来张紧力的基础上 稍微松了一点后 ,声音 ...

可以试试增加一个张紧轮,皮带不要太紧,适度就可以了。
也可以查查手册看看该同步带的设计是否合理,同步带高速噪音的问题在机床设计中是比较普遍的。

网友:
如果只是噪音,问题不大,但现在带轮发热说明带与带轮之间有挤压摩擦,可能是高速导致带的齿形变形所致,增加一个张紧轮可以增加带轮的包角,减小单齿受力,缓解齿形变形。

楼主:
这个位置

网友(点评):
核对一下皮带的型号

网友(点评):
核对一下皮带的型号

楼主(2011-09-27):
该设备已经修好!谢谢各位达人!
具体的做法,是换了一根同步带,问题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