淬硬钢加工

楼主(2011-08-16):
里孔35粗长100用什么刀具加工

楼主:
引用 网友A:
U钻

甚么意思,不明白。用陶瓷刀片还是CBN刀片好呢

网友:
2楼说的是装刀片的一种钻头是山特的叫法,也有叫浅孔钻的。    请问LZ加工硬度,加工设备,然后要交代加工工序,才知道如何选刀啊。

楼主:
里孔现在是34.5,淬火硬度HRC58-62,公差是正1丝,以前是磨里孔加工,现在想改成数控车做,不知用陶瓷刀片还是CBN刀片,这两者有神魔区别

网友:
这个不好加工,用穿孔机吧!

网友:
用cbn刀片,刀杆最好选抗震型的

网友:
刀片,刀杆要好,床子也要好才能达到要求噢

网友:
楼上说的有理   要想车出来  车床也很重要哦

网友:
说的太笼统。通孔还是盲孔?里面有没有槽子或者油道什么的?看看狙击手的“关于提问规范“

网友:
电火花,线切割,桁磨。代价大了点

网友(2012-03-07):
加工余量未明,如果余量很大且是通孔的话,可以线切割后用CBN刀片精加工。

网友:
选择刚性好 固定牢固的机床   刀杆选用钨钢刀杆 选用CBN 的刀片

网友:
YS8的也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