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钢的热处理问题

楼主(2011-08-16):
45#钢是不是先调质,在进行淬火,可以得到表面硬度HRC52左右,可不可以直接淬火,表面硬度多少?这两种方法得到的有啥不同?先谢谢了

网友A:
1.如果是单纯表面要求HRC52的话,可以直接淬火,层深(0.8----3)都可以,一般情况下回火是淬火后进行的再处理,低温回火(100°--200°)时,不会使硬度变化,只消除残余应力。
2.(450----500°)回火时,强度影响不大,可提高其韧性,淬火+高温回火称为调质。
3.一般情况下,只要有淬火,就要进行回火,我们都是低温回火。

网友(点评):
那请问42CrMo也是可以直接淬火了?

网友:
支持一下,O(∩_∩)O哈哈~O(∩_∩)O哈!

网友B:
引用 网友A:
1.如果是单纯表面要求HRC52的话,可以直接淬火,层深(0.8----3)都可以,一般情况下回火是淬火后进行的再处 ...

请问42CrMo也是可以不通过调质就直接淬火了?

网友:
无需先调质,可以直接淬火,再回火就可以得到相应的硬度。
如果对金相组织要求比较严格,那么必须先正火,再加工,后淬火,低温回火即可

网友(2011-12-23):
淬火必须回火,高温回火是调质

网友:
直接淬火在高温回火,那就是调质,要求高的正火在调质,同意楼上的看法

网友C:
我们很少对45#钢热处理再用,需要硬度高的都用SKS3/SKD11等。
需对45#热处理的场合有哪些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们很少对45#钢热处理再用,需要硬度高的都用SKS3/SKD11等。
需对45#热处理的场合有哪些啊!

主要是金相要求不太高的零部件吧,通常我都是采用调质后,表面淬火。

网友:
调质---表面高频淬火+低温回火       心部既有韧性   而且表面硬度高

网友:
对,较厚的零件最好先粗加工-->调质、半精加工、高频+回火、精加工

要求不高的,不用调质。

网友:
同意11楼观点,不调质的话材料会有残余应力,不稳定。

网友(点评):
去应力是低温回火吧?调质是为了去应力么?

网友(2012-02-01):
我司好多45#的零件调质完了 再高频淬火 HRC59
求助帮忙分析下

网友(点评):
很多企业想用常见便宜的材料, 45#的零件调质完了 再高频淬火 HRC59 ---理论上是可行的, 但HRC59 高了点,表层类似合金工具钢的硬度 45#是调质钢,是否该换材料,看实际使用情况

网友(2012-11-12):
45钢出厂时都经过正火处理过的吧,其实哪个硬度已经可以了,事实是--调质处理不好的话硬度可能比处理之前还低
热处理很有学问的、做的不好的热处理还不如不做

网友D:
我们这次供用商送过来的部件45钢材料的,做扭矩测试时5个断了3个,后来回复说没有回火。高手帮忙分析一下,谢谢!

网友(点评):
百度搜索---铸钢为什么要退火

网友(2013-02-28):
学习,谢谢各位大师。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们这次供用商送过来的部件45钢材料的,做扭矩测试时5个断了3个,后来回复说没有回火。高手帮忙分析一下, ...

硬度多高呢?
扭转强度有要求么?
这可以根据你的需要来调整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42CrMo也是可以不通过调质就直接淬火了?

这种材质我不清楚,你可以查下资料看看

网友:
调质就是淬火和高温回火

网友(2013-07-23):
调质主要是增强心部韧性,表面硬度相对比较低,一般受重载荷的零件需要调质。如果对表面硬度也有要求的话,可以再进行表面淬火。

网友:
零件能否满足使用要求,不仅决定于硬度,单从这一项上选择处理方式一般是使用要求不高的情况.硬度的高低决定于最后一次热处理的方式,使用性能则与前序热处理有关.18-62HRC基本都能做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