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西门子840D铣椭圆的程序。急用

楼主(2011-08-16):
要加工一个长轴30短轴20的半个椭圆,请高手指点一下椭圆的加工格式。

网友:
宏程序新手
车床编过宏程序,发那科的 N010 ﹟1=﹟1+1,
﹟2=﹟2+1
﹟3=30SIN(#1)
#4=20COS(#2)  (本人愚钝分不清楚长短轴还请见量)
IF #1=270(此处应该和椭圆长短有关) GOTO N500

N100 G1 X﹟3   Y#4   F40
GOTO   N010
N500  G0 X200 Y150(退刀)

网友(点评):
我记得西门子GOTOB GOTOF 两只格式 但是忘了是不是有空格

网友(点评):
还有西门子是R 做为变量的R1 R2.......

楼主:
那位高手能帮我解释一下椭圆的参数方程是怎么得来的。X=a*cos() y=b*sin().我自己没想明白

网友(点评):
这个是数学上面的公式啊,最简方程

楼主:
虽然发那科的我不太懂,但我还是要谢谢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虽然发那科的我不太懂,但我还是要谢谢了

基本思路是那样,基本变量加1,循环,如果铣床,无非多加个.Z循环,具体何种曲线对应的方程就要楼主百度去,或找个高中老师应该能够指导你

网友(2016-03-04):
用比例加工椭圆,注意机床版本840D 低版本不能加工
N3 T1M6
N4 S1000M3
N5 SCALE X1 Y0.6
N6 G0 X-55 Y0
N7 G1Z-10F100
N8 G1 X-40
N9 G3 I30
N10 G0 X-55 Y0
N11 Z50
N12 M5
N13 M30

网友:
如果是铣床加工,要考虑刀具半径;
如果直径用刀具中心坐标编程,长短轴还不能直接加刀具半径;

网友(2017-02-17):
R1=100(长半轴)  R2=80(短半轴)
R3=20(刀具半径) R4=300(跟椭圆精度和大小,可改大或改小,越大越逼近椭圆理论值)
R5=360     R6=R5/R4  R7=0
R8=R1+R3   R9=R2+R3
G0Z100
M3S1000
Y0X150(开到安全距离)
Z-3
MR:R7=R7+1
R10=R7*R8
G95G90G01F1
X=R8*COS(R10) Y=R8*SlN(R10)
ⅠF R7<=R4 GOTOB MR
G0Z100
M30
零点偏置、坐标旋转、Z轴循环进刀自己加。

网友:
写错了一句,把R10=R7*R8改成R10=R7*R6

网友:
R1=100(长半轴)  R2=80(短半轴)
R3=20(刀具半径) R4=300(跟椭圆精度和大小,可改大或改小,越大越逼近椭圆理论值)
R5=360     R6=R5/R4  R7=0
R8=R1+R3   R9=R2+R3
G0Z100
M3S1000
Y0X150(开到安全距离)
Z-3
MR:R7=R7+1
R10=R7*R6
G95G90G01F1
X=R8*COS(R10) Y=R8*SlN(R10)
ⅠF R7<=R4 GOTOB MR
G0Z100
M30
零点偏置、坐标旋转、Z轴循环进刀自己加。

补充内容 (2019-5-24 07:39):
Y=R8*SⅠN(R10)改成Y=R9*SⅠN(R10),否则铣成圆了。

网友:
Y=R8*SlN(R10)改成Y=R9*SlN(R10)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位高手能帮我解释一下椭圆的参数方程是怎么得来的。X=a*cos() y=b*sin().我自己没想明白

椭圆的参数方程,高中数学里面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