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压缸的价格一般是怎么计算的?

楼主(2011-08-16):
液压缸的价格一般是怎么计算的?与直径、长度有没有比例关系,学习了

网友:
重量,元/吨,好像是这样的。

网友:
有关系,主要看精度,所要到达的性能要求

网友:
普通的和重量有关系 还有2个极端,油缸很大,很长价格也大,还有油缸很小,响应的价格也大,然后还要看质量和精度了

网友:
没考虑过,等待中。

网友:
液压缸有很多安装形式,某一种安装形式的通常缸径、杆径越大,价格一般就贵一些,更主要还要看精度

网友:
我觉得加工精度决定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