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密封属于那种密封形式?

楼主(2011-08-16):
近期拆了弗兰德减速机H1的一个齿轮箱,发现其输入轴和输出轴的密封是如图示的形式,不知道是属于那种类型,好像应该是迷宫密封,但在迷宫密封的资料中又查不到这种形式,有哪位大侠知道,请不吝赐教!

网友:
关注一下,期待高手解答。

网友:
机械密封

网友A:
这两个是一对吗,是不是组合在一起形成迷宫(还是)什么别的接触方式,能否提供断面结构图及其是怎么与箱体和轴固定的。

网友:
路过学习下。 密封件?

网友:
应该属于机械密封的原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两个是一对吗,是不是组合在一起形成迷宫(还是)什么别的接触方式,能否提供断面结构图及其是怎么与箱体 ...

是一对的,配合使用,看看两个立着的图,就是这样使用的,只不过是右边的是卡在左边里面的,右边的是和轴配合的,左边的在端盖的孔里,左边的不与轴接触

网友A:
主要还是看看组合以后断面结构是环隙还是什么别的;另外右边的怎么和轴连接(固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主要还是看看组合以后断面结构是环隙还是什么别的;另外右边的怎么和轴连接(固定)。

应是过盈联结,拆的时候有点紧,左边的和盖上的孔应该也是过盈联结,也有点紧。但是都不是很难拆,应该是小过盈。

网友:
我主要问看看组合以后断面结构是环隙还是什么别的;就是说左右两部分的斜面形成的断面形状。

网友:
没有补偿的机械密封么?

网友:
这种叫做轴承隔离器,是迷宫密封的另一种结构形式!

网友:
这种密封的安装是一个与轴过盈配合,一个与孔过盈配合,相互之间是不接触的,可用于高速35M/S,和高污染及零泄漏场合。但不油面不能高于密封面,所以一般要求设备平放,或竖放是密封位于上端。密封寿命可达15年以上。

网友(2012-04-02):
应该是机械密封吧,是由高硬粉未合金制成

网友(2013-05-02):
好像是骨架密封圈 回转密封用 两个可以组合

网友(2013-10-20):
两个配合使用,像是机械密封原理

网友:
建议楼主测绘一下,画个剖视图更直观一些!

网友:
这是钢骨油封!

网友:
小弟也想求购这种密封圈,哪位大哥知道哪里有销售的?邮箱:506361565@QQ.COM

网友:
为什么国内的瘫痪垫圈做不到国外那么薄?

网友:
貌似两个环之间没有相互磨合的痕迹,应该不是机械密封,如果是无接触式并且高速运转的话,迷宫密封的可能性大一点。

网友(2014-08-13):
迷宫密封

网友:
机械密封?

网友:
引用 楼主:
近期拆了弗兰德减速机H1的一个齿轮箱,发现其输入轴和输出轴的密封是如图示的形式,不知道是属于那种类型, ...

这是甩油密封环,在轴承前或输出(入)轴端口安装,与轴连接的动环把渗出的油甩到外定环收集回到箱体内(应有回油孔)。一般密封环与甩油盘配合使用效果好。

补充内容 (2014-8-19 23:15):
用润滑脂的话就是迷宫式密封环

网友(2014-10-11):
这明显是一公一母结合卡式的进口密封件,价格比较贵。我们公司以前也遇到过,不过那是铜件的  更薄,适应高速的,后来给了一家密封件厂家(上善机械)做了,性价比挺高的   ,就是寿命比进口的短点。

网友:
唇形密封

网友:
是不是齿形密封.......

网友(2016-05-18):
刃边密封?

网友:
机械密封  迷宫密封

网友(2016-07-11):
高科技密封

网友:
学习下,看大神的

网友:
唇形密封?

网友(2016-09-20):
机械密封的软硬环

网友:
黄色应该是铜合金软环,白色是硬质合金硬环

网友:
刚才没看仔细,不是机械密封

网友:
配合部位是锥面吧?

网友:
真看不出,不像机械密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