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些宏程序详细推导过程!

楼主(2011-08-16):
求一些车铣宏程序的推导过程,谢谢了!

网友:
如果想真正学会,我建议你自己慢慢去推导!!

网友:
顶2楼,确实只能靠自己去推导

楼主:
我就是想看看别人的有简单的步骤么,我自己的有点繁琐!

网友(点评):
学习了 能做就行 哈哈

网友:
一般的宏程序是要有一个计数器也就是#1=#1+x       还有一个循环语句也就是我们常用的IF[]goto   和while     do     其实任何程序都可以用宏程序编  只是看有没有那个必要了  我用宏程序编程时  都是只把计数器中的数用#代码来代表,其他的都填具体数字

网友:
一般的宏程序都要有计数器也就是我们所说的#1=#1+1    和循环语句IF     GOTO   和    WHILE     DO 。接下来的就要看你对程序的理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