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件为铸造铝合金,镗孔机床,请教

楼主(2011-08-16):
本公司有一类产品 , 有一些较大的内圆需加工,  大概在300-550MM 直径。
目前采用车床加工 ,   现在想采用 加工中心 完成 镗孔、 钻孔 、攻丝  全部工序。
请问 : 这样的 情况需要什么样的机床 ?主轴功率和主轴锥孔需要多大?

工件为铸造铝合金 ,  加工余量 估计 1-2MM。

网友:
是要镗的孔是多大?要钻的孔直径多大?

网友:
金刚石刀最好,我车镁合金是用的金刚石

网友:
加工中心,成本高了,产品的精度要求高吗?机床上加工好内孔,用钻模在钻床上钻孔,攻丝,效率也不是太差。

网友:
如果镗直径300~550mm的孔,用TKP6511这种就可以吧,主轴110mm,带固定平旋盘的

网友:
楼主看看这个可以吗,110的有点小了

网友(点评):
没有图啊,用高级回复添加附件

网友:
看来是个不差钱的主啊,可以选用    立式车削中心。

网友:
楼主的件是铸造铝合金,应该是压铸或重力铸造的件,内孔比较大(300-500),选加工中心镗孔镗刀比较大,应该用BT50刀柄的加工中心吧

网友:
楼主为什么一定要在加工中心上做呢?是不是位置度要求十分高呀,在加工中心上做效率不是很高

网友:
镗直径300~550mm的孔,用钻模在钻床上钻孔,攻丝,效率也不是太差。

网友(2012-01-08):
6063铝合金气缸型材,孔径长度为DN100×L300,有甚好办法镗孔,光洁度达到Ra0.4-0.8,用滕州的卧铣加工。如能解决必有重谢!电话139312289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