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液压卡盘是中空的吗?

楼主(2011-08-16):
请教高人几个问题:

1.这个卡盘是中空的还是中实的,如果是中空的,如何把中间的拿掉?
2.这个卡盘如何用手动移动卡瓜?用什么卡盘板手放在哪里面旋转呢?
3.液压站的压力如何调整压力呢?旋转哪个旋钮吗?
4.刚买来一台液压,请问液压站如何安装呢?我看有三个线子,还有一个脚踏的东西。
5. 这个液压站的压力如何来调呢?一般夹持一个工件需要调哪个开关?要调多少MP。

谢谢各位朋友的指点。。。。。

网友:
怎么说呢,你自己把螺丝下了一看就知道了,根本不成为问题!!!
别外我们一般都说主轴是否中空。

网友:
液压卡盘是中空的,不可以手动!

网友:
这个肯定是中空的      压力调节在液压站上有旋钮

网友A:
是中实卡盘。夹持直径的大小通过调节生爪在基座上的位置来获得,通过拉杆的轴向移动带动楔形块使卡爪张开或夹紧。一般来讲回转油缸装在主轴尾端通过拉杆与卡盘相连,液压站电磁阀的出油口两个油管与回转油缸的油口相连,泄油口通过透明管尽量垂直的接入液压站,电磁阀可用三位四通或两位四通的,一般是DC24v,对于三位四通的脚踏开关引出三根线,一根是进线:如DC24v,另两根是出线分别与0v线接入电磁阀的两个插座,构成控制回路。这种接法因未进系统,所有与主轴无互锁关系。

网友(点评):
这个说法是正确的,其他是浮云

网友(点评):
这位大侠是内行!

网友(点评):
这个一定是中空的啊

网友(点评):
这个说法正确 补充一点 这个卡盘 不可以手动夹持工件 压力到液压站的电机上 有颗螺母 可以调节 最好不要乱拆开来研究 影响精准度 以后不好用 我就拆散来看过...

网友:
调整螺栓,在按齿数下调,或上调啊,

网友:
脚踏的是液压卡盘控制器,
是中空的,简单,爪我们还自己做呢,有需求可以联系我啊。QQ13414153.

网友B:
我用过这种卡盘,是中空的。把卡抓拆下,拆之前要做好几号(有的卡盘和卡抓有记号,有的没有)然后用扳手把卡盘的堵头卸下,在把卡抓装回去。

网友:
卡盘当然是中空的,但是也不是一层薄皮,只是说内部有机构的活动空间;既然叫做液压卡盘,当然不能直接手动旋转夹紧或者松开,但是可以控制液压开关实现手动的夹紧或者松开;液压泵的压力调节有专门的减压阀;具体这个卡盘需要多少压力要看卡盘的说明,一般5MPa够了。

网友(点评):
怎么是中空的呀?液压卡盘分中实和中空两种,这明明是中实的嘛!这两年,我给客户起码做了五十套液压夹紧装置哦。

网友:
1.首先卡盘肯定是中空的,因为里面有传动机构,就是一个圆柱的棒削了三个有角度的边,来达到压紧和放松的目的,上面那块板拆掉你就可以看见;
2.这个是液压三爪,所以是不能用于手动的,是通过后面的液压杆拉伸来控制卡盘的;
3.你既然有液压站干嘛考虑手动?调节压力是调节液压站的压力,跟卡盘没有关系的,卡盘只能调节行程;
4.安装这个不用说了吧?进油管出油管直接接到机床主轴尾部的油缸上面,脚踏板是开关;
5.液压站是可以调节压力的,夹持工件就是用哪个脚踏板。
解答完毕!

网友:
是中实卡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中实卡盘。夹持直径的大小通过调节生爪在基座上的位置来获得,通过拉杆的轴向移动带动楔形块使卡爪张开或 ...

您说的很对,谢谢您的回复。。。请问;1,这个卡盘可以车偏心的工件吗?2,夹紧力如何调节(旋钮在哪)?3,挟50的直径,工件的总长150,夹紧压力应该调多少MPa?夹5MM薄壁的工件压力应该调多少呢?谢谢。。。

网友(点评):
你的是中实的吗 不可信

网友:
关于车偏心零件,液压卡盘与普通卡盘的方法是一样的,但液压卡盘的优势得不到发挥;夹紧力的调节是通过改变液压站上的叶片泵内定子的偏心距来实现的,具体操作是先把叶片泵上方的外六角螺母松开,然后通过内六角扳手把螺杆顺时针下旋,通过压力表的读数确认压力值,然后锁紧外六角螺母;液压卡盘与回转油缸的工作压力是0.5Mpa至4.0Mpa,一般最高压力不超过3.5Mpa,过高的压力将会使油缸的压力显著变短,为了获得较大的夹紧力,一般实心零件尽量用较高的压力,空心零件以夹紧而不变形为好(亦可制作镗制宽软爪,使薄壁件处于包容状态,增大受力面积,减小变形量)

网友:
打错了字,应该是:过高的压力会使油缸的寿命显著变短。

网友:
你 是 干 嘛  的 啊?

楼主:
谢谢各位朋友的指点。。。

楼主:
这个卡盘是中实的,只不过里面有长度很短直径很小的孔。。。

网友:
把三爪拆下来先,再把中间的闷塞拿掉就可以啦,就有一个通孔啦

网友:
你这个只是液压卡盘的一端,里面有一个锥度的滑槽,另一端是回转液压油缸靠中间一个轴来连接,
你所说的三个端子应该是电源线380V  调压力在液压管的一端有一个调节阀门,希望可以帮到你!应该都有说明书的吧

网友(2013-01-29):
什么叫中空,什么叫中实,不理解???
是卡盘中心通孔,还是不通孔嘛

网友(2013-07-19):
引用 网友B:
我用过这种卡盘,是中空的。把卡抓拆下,拆之前要做好几号(有的卡盘和卡抓有记号,有的没有)然后用扳手把 ...

我们这里这样拆过  但吧手给夹了

网友(2013-08-23):
又学了一招

网友(2013-12-21):
没接触过,学习了!

网友:
调节齿数啊

网友:
这个卡盘是中实的;是液压三爪,所以是不能用于手动的;请提供液压原理图。完毕!

网友(2014-02-02):
这个是通福的卡盘,上面不是有型号吗,上网查一下不就知道了。如果要看实物从前面看是看不出来,要看后面是怎么连接的就知道了,中空的卡盘上连接的部份是内螺纹,拉杆是外螺纹,中实的则反之。顺便说一下,我们厂用的就是通福的,中空,中实都用过,质量还可以

网友:
中间孔径是55

网友:
是中空的,我用的就是这个

网友:
液压卡盘中间是中实的,回转油缸和液压卡盘连接用的拉杆中间是中空的

网友(2014-03-06):
都是大侠

网友(2014-05-24):
.这个卡盘是中空的还是中实的,如果是中空的,如何把中间的拿掉?

是中空的,把三个螺丝拧开,中间的挡屑块可以拿下的

网友:
中空的  里面的堵子不太好取,做个工装取出来

网友(2014-11-08):
那行程怎么调节啊

网友:
一般2到3MP

网友(2014-12-12):
通福卡盘,这个前不久拆过,5楼说的对。

网友(2023-01-30):
是中空的啊,打开前面封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