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直径符号打不出?

楼主(2011-08-16):
我是菜鸟,用autocad怎么标平面图的圆柱的直径或半径,这个直径符号打不出啊

网友:
%%d可以的,你试试。还可在标住上设置

网友:
标注可以打出来的吧,我记得我有打过

网友:
哈哈
%%D 是度数  °, %%C是直径φ, %%P是±。
2楼故意的吧。

网友(点评):
就是,我也是在纳闷呢

网友:
2L的太坏了

网友:
选住这个尺寸标注,再点一下文字修改符号,右键选择符号,里面有直径符号

网友:
2楼真坏!!!支持

网友:
%%C不过要设置好字体txt,不是所有字体都有用

网友:
恩,大家有没有标注过土建上的钢筋附后
比如二级钢是直径符号下面加一横  三级钢是加横又加竖的
怎么标?

网友:
支持8L的,有些与字体有关.

网友(2011-09-17):
直接从输入法的小键盘里的希腊字母输入就行了,或者找标注过的复制一个字母fai就行了。

网友:
8楼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