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roE拖动零件总是卡住的问题

楼主(2011-08-16):
我做组装件的时候,经常拖动一个零件,一不小心拖到某位置后就卡住了,再也拖不回来了,经常是之前没保存过,也没抓过图片,怎么办啊?有什么办法拖回来啊?难道只能重新组装?

网友A:
不明白你的卡住是什么意思,NO PHOTO , YOU SAY BIRD?  可能是你拖动的时候碰到别的约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明白你的卡住是什么意思,NO PHOTO , YOU SAY BIRD?  可能是你拖动的时候碰到别的约束了

就是,一个菱形的机构,4个杆,拖动其中一个轴(两杆之间连接一个轴)的时候,一下子与对面的那个轴重合了,然后就分不开了,看上去就只剩两个杆的样子。

网友:
仔细看一下自由度约束问题,

网友:
你用什么方法拖拽的?我一般用插入-扭曲。只能定性的移动。不知道你的问题是?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一个菱形的机构,4个杆,拖动其中一个轴(两杆之间连接一个轴)的时候,一下子与对面的那个轴重合了 ...

那是因为你还少了个约束,  最好还添加个角度约束(里面设定角度的最大值和最小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