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心磨是不是轴两端没有中心孔时使用的啊?

楼主(2011-08-16):
无心磨是不是轴两端没有中心孔时使用的啊?谢谢

网友A:
有没有中心孔对无心磨都是一样的好加工。

网友:
上无心磨的东东不要指望有多少同心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中心孔对无心磨都是一样的好加工。

有中心孔的话可以通一夹一顶磨,没有中心孔只能通过无心磨了是吧?

网友A:
无心磨是通过砂轮和导轮来进行磨削的,其好处是速度快,不用装夹就能达到加工目的。

网友:
朝阳老师说的很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无心磨是通过砂轮和导轮来进行磨削的,其好处是速度快,不用装夹就能达到加工目的。

谢谢你!老师,你还知道光整加工啊?教教我!

网友:
有中心孔也可以使用无心磨。

网友:
不过我见过的无心磨都是磨小尺寸的零件,一般也就是10mm吧,不知道你们见过最大的又多大?

网友(点评):
直径50的可以做啊

网友:
磨多大的工件就先用多大的磨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