叠加阀使用

楼主(2011-08-16):
叠加阀大家如何使用的啊?

网友:
根据具体使用情况来使用呗,我用过换向阀、调速阀、液压锁叠加的,换向阀在最上面、然后就调速阀,最下面是液压锁,不知道是不是你想要的答案。仅供参考!

网友:
问的太笼统,最好详细一点。

网友:
一般的方向控制回路由阀块开始为:液压锁、单向节流阀、换向阀;顺序阀或减压阀、单向节流阀、换向阀。

网友A:
可以看样本,有很多样本上有详细介绍的,像大金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看样本,有很多样本上有详细介绍的,像大金等。

谢谢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