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此端面槽加工效率方式与方法

楼主(2011-08-16):
先上图~加工直径50.5-直径25的槽。求数控刀具型号或者专用刀具CAD图版。在上哈刀具看了下·没有合适的。没时间出去转悠·有刀具图的朋友帮看下~哪个刀具型号能加工这个?或者自己做个专用铣刀?

补充内容 (2011-8-17 09:12):
材料就45钢吧

网友:
是不是该给个材料型号参考下?

网友A:
直接铣床铣铣好了哇。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铣床铣铣好了哇。

。。。。圆的。。。。。有这么大的铣刀。要是做的话,还得用数控的铣床。可以铣出来,只有车床。

网友:
引用 楼主:
。。。。圆的。。。。。有这么大的铣刀。要是做的话,还得用数控的铣床。可以铣出来,只有车床。

真不好意思,没仔细看,这个肯定直接车出来的...

网友:
磨好端面槽刀直接车。难道不行

网友(点评):
大哥,磨刀很累啊。有成型刀么?具体型号

网友:
应该是车出来的!!!!!

楼主:
。。。。。我要机夹刀。不想磨刀

网友:
                  进来参观学习一下

网友:
同意6楼主意思,考虑成本、效率因素,自磨自车足可。我单位前天刚加工如下零件:自己动手的。对了你凸台定位尺寸多少  ?

网友B:
这位仁兄要勤快些,没有免费的晚餐。

网友(点评):
不是勤快的问题,磨刀费时间,量比较大。

网友C:
试试选择ISCAR的槽刀,比较擅长这方面的

网友(点评):
额。那个牌子中文名字叫什么,手机打不开dwg文件。具体型号多少。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要机夹刀。不想磨刀

看看这把刀行不...........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试试选择ISCAR的槽刀,比较擅长这方面的

伊斯卡,以色列的。http://www.iscar.com/Ecat/familyHDR.asp/fnum/168/app/10/mapp/TG/GFSTYP/M/type/1/lang/EN

网友:
看了半天,没有槽,车出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位仁兄要勤快些,没有免费的晚餐。

量有多大?几百件还是上千件,刃磨一把车刀百把件的产品应当好加工。

网友:
车也行  用套料钻也行 ,反正那地方精度不是太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