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回刀具抖动呢 ?

楼主(2011-08-16):
小虾我今天有了一把直径19的U钻 、打孔 深38、 G73 打每刀5MM S1200 F120 。可是在打 的时候打得声音很响,好像是打不动 ,主轴阻力30% ,材料为碳钢。 请教:为什么回刀具抖动呢 ?请大侠指点!

网友:
建议用G81

网友:
看看弓箭装夹刚性怎么样

网友:
是车床上用还是铣床上用的?如果是车床上用的看看刀钻头有没有装斜、或者同心好不好?还有看看排屑好不好,加工下来的铁屑形状。
振刀的原因很多,要看具体情况分析。
关于主轴负载,我在主轴功率15KW的铣床上用我自己做的U钻打孔,像18的钻头打38HRC的40CR   S1800 F180的情况下负载为22%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