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压站高温如何解决?

楼主(2011-08-16):
我们单位的德国进口线已经使用了十三年了,最近特别是夏天油温升的特别快。现在怀疑是不是高压溢流造成的,高压泵为力士乐恒功率变量泵A4VSO  250  LR2G/22R -PPB13NOO 远程压力控制,泵的压力最高达到300bar,而实际在使用过程中我们只用了200bar,通过远程调压阀调节的,从而造成远程调压阀的溢流油管特别热。只是造成油温升高的主要原因,请问各位网友该如何解决,来降低油温,在此多谢了。

网友:
你说“最近特别是夏天油温升的特别快”冬天用呢,是不是主要因为环境自身的温度很高而导致液压油冷却效果不佳呢?

网友:
这种问题,泛泛说都没有特大价值,不象一个设备,就仅限那个设备,一下就说明白了,系统问题,要捋着泵往下找,用手模,比如溢流厉害了,就知道,还有换热器故障,摸进回水温度,就得这么找,猜测难以猜测到准确问题

网友:
可以考虑用一种气动增压泵浦,这个比较节能,一年可以节省很多电

网友:
清洗你的风冷或水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