检测表面平整度

楼主(2011-08-16):
检验钢板表面的平整度,要求精确到1丝,大家有什么建议教给菜鸟,谢谢!

网友:
你要检测的是平面度,方法很多。

楼主:
可不可以详细一点啊,我就是想有个思路,最好能是机械检测的思路!

网友:
百分表,定个基准,再多测些点

网友:
百分表好像就是精确到丝吧
百分表一般是固定在水平面上的,如果钢板面积比较大的话,应该不方便吧
百分表应该不能放到钢板上来测吧
还有其他方法吗

楼主:
钢板大概是1500x600mm的 用百分表是有点不合适呀 有没有更好的方法

网友:
如果钢板较厚的话,试试用合像水平仪检测,就像检平板平面度一样,不过数据需要处理计算哦!

网友:
用个精度高点的平行平尺,在上面架个表,用表在平尺上拖动测量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