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发奇想:圆柱齿轮有没有可能实现非匀速传动?

楼主(2011-08-17):
      周期性的非匀速传动,通常都是用椭圆齿轮,如果其椭圆度不大的话,做成圆柱齿轮,好像也不是没有可能?

网友:
椭圆度不大也是椭圆啊,只要是圆柱,既然称之为圆柱了就应该匀速吧,愚见

楼主:
    所谓圆柱,应该是齿顶齿根是园而不是椭圆。从道理上讲,是将非圆齿轮齿顶和齿根修正得到,但从原理上,似乎差别很大。

网友:
周期性的非匀速传动,通常都是使用椭圆齿轮副。如果椭圆齿轮的椭圆度不大的话,也可使用偏心的圆柱齿轮来替代椭圆齿轮,只是传动精度低些,而且在圆周各处的传动侧隙是变化的。曾经为某型专机加工过这样的偏心圆柱齿轮副,使用效果良好。

楼主:
   谢谢,查到天大张策老师,做过一个摆线针轮的变速传动,摆线轮的形状很怪,过几天给大家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