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定电机,怎样去设计一个液压站?

楼主(2011-08-17):
我这有一台2.2KW伺服电机,其他参数全没有,怎样根据电机来设计一个液压站,怎样选择电机!!因为是伺服电机可以调节流量和流速,所以想知道这台电机最大能带动多大的电机!!

网友:
所需压力和排量

网友A:
用伺服做液压站电机?牛

楼主:
压力是电机能输出的最大压力,排量还没定泵呢怎么能知道排量啊,现在是先定下液压泵,定下泵来就好设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伺服做液压站电机?牛

电机是驱动器都是我们自己做的呵呵

网友:
3#的意思是不能用伺服电机做液压站电机吗?

网友:
伺服电机可以做啊,呵呵。不过是不是浪费啦点,还有就是伺服电机转速上不来,至于泵吗你直接找个泵的选型手册,上面都有配的电机的功率。只是参考值具体还要最后计算。

楼主:
可以的!用伺服电机可以简化液压回路的一些功能阀!!

楼主:
希望大家能多给点意见,集思广益啊!!!

网友:
用伺服电机控制可以达到变量的效果,调整电机转速就可以改变流量。选择时要分清你如果是伺服系统,带有伺服阀的,要考虑伺服阀的压力损失,如果直接泵控系统,那么就考虑你的系统压力跟流量。至于系统的压力你确定,而流量来源液压缸所对应的速度要求。

楼主:
大家还有什么好的建议帮个忙啊!!!我写在手上只有一本机械设计手册4,连资料也查不了啊。各位大哥们帮个忙吧!!!!

网友:
这要看工况要求做吧  不知道  来看看

网友B:
你对液压站有什么要求?流量或压力先确定一个主要的,另一个就可以算出来。
功率(千瓦)=流量(L/MIN)*压力(MPa)/60

网友C:
用伺服电机?

网友:
有了电机功率,然后再根据使用情况确定流量与压力,再选好油泵  : (功率(千瓦)=流量(L/MIN)*压力(MPa)/60X泵效)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伺服电机?

是啊用伺服电机

楼主:
现在我也不设计其他的了,只要根据电机确定了油泵就可以了!!!拜托大家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对液压站有什么要求?流量或压力先确定一个主要的,另一个就可以算出来。
功率(千瓦)=流量(L/MIN)*压 ...

液压站具体工作没有,只是要做一个根据电机配一个液压站,现在我确定一个泵就可以了!!!

网友D:
用伺服电机做液压站应该够创意了!所以,知识需要灵活。
不过我感觉实在浪费哦!如果需要控制流量,完全可以配一个变频器带普通电机,花费2000以内搞定了,当然如果手上有一台伺服电机闲置,还是可以考虑临时性的使用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伺服电机做液压站应该够创意了!所以,知识需要灵活。
不过我感觉实在浪费哦!如果需要控制流量,完全可 ...

呵呵!!电机是我们自己做的!!!做液压站最主要是为了卖电机呵呵!!

网友(点评):
那样可能就不适合了哦!

网友(点评):
怎么会不适合呢?我是个新手不太了解这些东西的!!请教了

网友(点评):
我已经为了这事2周什么都没干了,再出不来老板要抄我鱿鱼了!!!

网友E:
你是不是想设计一台可以代替伺服电机功能的液压站,还是用伺服电机做液压站的动力源来做一台液压站,不明白?

网友:
用伺服电机做液压站电机,太奢侈了吧

楼主:
这已经不是第一个人说我了可是我也没办法啊!!老板说了算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是不是想设计一台可以代替伺服电机功能的液压站,还是用伺服电机做液压站的动力源来做一台液压站,不明白?

我是想做一台用伺服电机来当动力源的液压站

网友(2012-09-06):
伺服电机可以改变速度,可是一般泵的速度要求是恒定的吧!

网友:
一般泵的速度要求是在一个范围之间的。你用伺服电机是可以改变速度,但意义不大。转速太低的话油泵是吸不上油的。

网友:
楼主前后次序没分清楚,一套液压系统首先要确定的不是电机,而是负载。负载需要多大的驱动力以及运动的速度。然后选用电机和油泵。伺服电机相比普通电机的优势是调速。确定负载先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