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KW的伺服电机能否带动63MCY14-1B的定量泵?

楼主(2011-08-17):
11KW的伺服电机能否带动63MCY14-1B的电机?

请教。

网友:
“11KW的伺服电机能否带动63MCY14-1B的电机”什么意思,好像应该是用11KW的伺服电机带动63MCY14-1B型号的电机

网友:
这个电机泵组的的工作压力有关,电机功率=流量*压力/610,再考虑到电机效率,工作压力不超过7MPa的话可以用

楼主:
液压缸工作压力是25Mpa,液压泵是31.5Mpa。

网友A:
油缸缸径多少?需要输出的力多大?,你说的是元件的最高工作压力,而系统的实际工作压力是要通过缸径和外界负载计算的

网友B:
用伺服电机带油泵,为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伺服电机带油泵,为什么?

因为我们公司就是做电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油缸缸径多少?需要输出的力多大?,你说的是元件的最高工作压力,而系统的实际工作压力是要通过缸径和外界 ...

油缸内径和活塞杆直径都不知道,我们买的液压机还没来呢,只有样板样板上电机公率是11KW,我问了生产厂家没告诉我只告诉我用63MYCY14-1B液压泵和油箱是1200*900*850的外尺寸,壁厚3~5个还带了俩个液压缸!还有油管接头的大小。俩个液压缸是分开工作的,互不干扰,一个工作完另一个才开始工作!

网友:
根据负载算出压力就知道了

楼主:
现在是我也不知道负载是多大厂家不给我活塞杆的直径油缸的内径,我只知道公称压力1600KN  主缸最大行程800  压头下行速度25.5mm/s
回程速度50mm/s  额定工作压力是25MPa  电机功率是11K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