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E导出PDF时候出现错误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1-08-17):
      PROE导出PDF    3D图时候出现:“无法创建 PDF 输出文件的着色 JPEG 图像,因为它超过了最大尺寸。
使用较低的分辨率或较小的页面大小可能会解决此问题。”是怎么回事??

网友:
在PROE里 创建2D图导成Pdf的有用过 3D的直接导成PDF格式出来 还没用过 希望有高手出来解答啊

网友A:
把DPI设低点看看,设成100, 也许是你的电脑配置不够高,而模型的细节太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DPI设低点看看,设成100, 也许是你的电脑配置不够高,而模型的细节太多

               谢谢啦!!

网友(2011-09-23):
学习了,也正为这个问题烦恼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