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幅液压缸不保压,上传原理图。

楼主(2011-08-17):
请各位大侠,多多指教。首先因为平衡阀已经换过,液压缸以前漏油也已经换过。但是现在还是不保压

网友:
不能发图片吗???这样看你的原理图是要扣大家“威望”的。。。

网友:
首先声明,我对液压只会皮毛。。。。建议:把液控单向阀左边的两通阀放到单向阀下面,怎么样?液控单向阀的保压应比两通阀好些吧。。。

网友:
楼主的液压图,大家帮看下。。。。

网友:
把那个2位2通掐断试试。

楼主:
切断哪肯定是可以了  但是就要求换换向阀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切断哪肯定是可以了  但是就要求换换向阀了

没有听懂您的意思,为什么要换换向阀?将两位两通阀先切断,再试看是否保压,若保压说明是此滑阀泄漏量大,至少将一个可能性排除。还有您说的平衡阀是哪个?没有平衡阀啊。液压锁和双单向节流阀的位置顺序不对!

网友(点评):
说的没错,再把2位2通阀换成高压换向球阀,保证没问题

楼主:
两位两通阀先切断,没有问题

网友:
2位2通阀换成高压换向球阀

网友(点评):
同意,可以一試

网友:
9楼正解。

网友A:
把节流阀去掉  就好了

网友:
去掉节流阀,再调试

网友B:
我有点看不懂,那个2位2通是用来快速卸载的吗?还有那个3位4通为什么要用Y型的呢,用O型的会有什么影响吗?哪位大神能给解惑啊!!!!!谢谢大家

网友:
没弄过液压,现在来学习学习

楼主:
等的好辛苦啊

网友:
原因可能是你的回油背压太高,你可以把液压锁下面的三位四通阀的T管打开试试看!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有点看不懂,那个2位2通是用来快速卸载的吗?还有那个3位4通为什么要用Y型的呢,用O型的会有什么影响吗? ...

如果O型的,平衡阀背压会高,关不死起不到保压作用,三位四通阀为滑阀结构不可以用来保压,故不可以用O型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如果O型的,平衡阀背压会高,关不死起不到保压作用,三位四通阀为滑阀结构不可以用来保压,故不可以用O型 ...

谢谢!!!那个二位二通是用来快速卸载的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把节流阀去掉  就好了

为什么要去掉节流阀呢,和液压锁换一下不行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要去掉节流阀呢,和液压锁换一下不行吗?

我理解是去掉节流阀也是为了减小平衡阀背压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理解是去掉节流阀也是为了减小平衡阀背压

可是去掉了节流阀不会改变油缸的回程速度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要去掉节流阀呢,和液压锁换一下不行吗?

楼主用的插装平衡阀 本来精度就是 3 . 4% ,而且最好安装到油缸上效果会好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用的插装平衡阀 本来精度就是 3 . 4% ,而且最好安装到油缸上效果会好点

谢谢!!那两个单向调速阀是平衡阀吗?呵呵我还以为就是两个单向节流阀呢!!!杯具了呵呵

网友:
为什么要去掉节流阀呢,和液压锁换一下不行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有点看不懂,那个2位2通是用来快速卸载的吗?还有那个3位4通为什么要用Y型的呢,用O型的会有什么影响吗? ...

两位两通  是快速泄压得

网友D:
你说的平衡阀和机能滑阀中间的那个阀取消,或者只用液压锁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说的平衡阀和机能滑阀中间的那个阀取消,或者只用液压锁就可以了,

正解

网友:
是什么情况下不保压?推出以后还是退回时?是静态的时候还是运动后?讲清楚才能分析的

楼主:
在静止时候,无杆腔有泄压症状